钢和红铜能用碰焊焊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1-12-08):
公司搞一产品,要求弹簧钢和红铜焊接在一起,这两种材料能焊接在一起吗?使用碰焊!有点怀疑,知道的说说

网友A:
红铜和铝都能搞在一起,和钢应该也行吧

网友B:
貌似车刀就是用铜做介质焊接刀杆和刀片的

网友:
用黄铜焊就可以了

楼主:
碰焊好焊不?就是大电流两根碳棒压上就行的那种,貌似那个比较好使

网友C:
公司产品来这问不合适的,要考虑效率,成本.连图纸都不给乱问,别人也就乱说的.
有知道的我想是不会说的.这东西要收费的.

网友D:
用锡试一下

网友E:
明确的告诉楼主 可以 我以前 经常焊这个

网友F:
标题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你做兰博刀啊,弹簧钢加红铜刀柄,呵呵有才

网友H:
小意思
没问题这东西经常焊

网友I:
论坛上能人多,告示你了,行,你就动手干吧。

网友J(2013-04-23):
铜焊可以的

网友K:
从表上查一下,铁和铜是很容易焊的,亲和力较强。

网友L:
我只知道铁件镀铬,一般都需要先电镀一层红铜,然后再镀铬,貌似这个材料有很好的材料亲和性
另外记得是11年机床展上,见过有给铁板铆焊红铜电极的设备,焊是肯能能焊,就看用什么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