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条和铁可以用直流电焊机焊接,用不锈钢焊条效果更好。17楼修复完成

楼主(2011-12-08):
白钢条能和铁用直流电焊机焊接吗?

有个划规,收的旧东西,前面的合金头磨的不合理,导致两个尖最小也有4mm的距离。想把现在的合金头去掉,做短一点,重新焊上白钢头。自己没有氧气焊,只有直流电焊机。 不知道能不能焊。

网友A:
划规头太小了,普通直流焊接不好控制吧。氩弧焊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规头太小了,普通直流焊接不好控制吧。氩弧焊可以试试。

没有氩弧焊机。 如果外面加工的话,直接拿出去找个氧气焊就直接焊合金头了。呵呵·

想知道白钢到底能不能用焊条焊。

楼主:
自己顶起来等答 案。

网友:
这个可以焊的,焊后扔水里淬下火,一样用,我以前厂里开刨床的经常把坏铣刀焊在刀杆上刨东西,刚刚的!

网友B:
要用不锈钢的焊条焊

网友:
如刀头大,可以用湿布或湿泥巴包住刀头,小电流焊,焊后自然冷却也行!

网友:
可以焊的啊,白钢也是钢铁,焊接的部位不但不软还很脆,容易断

网友:
 用废白钢刀和牙条焊在一起...敲铁屎....很好用....

楼主:
恩。 有谱了。 改天抽空了修好它。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网友:
可以用

可以用,我以前在工厂是车工有时候也用白钢条用普通交流电焊机普通焊条焊接低碳钢做车刀用。

网友:
用钎焊  另上图

网友:
可以焊接吧!一前做车刀的时候就这么焊过,不过不是用的直流焊。

楼主:
修复好了!

今天下午没啥事情,倒杯茶,准备慢慢折腾它。

找了个白钢条用普通焊条焊好,放水里冷却。但是在虎钳上掰了下就断开了。 又换不锈钢焊条,还是水冷却,这次结实了。呵呵~

打磨,呵呵~彻底修复好了。手笨,就这么点活还干了两个多小时,但是挺满意的。感觉工具不够,缺氩弧焊、氧气焊。慢慢凑吧,有欲望也是一种享受~

楼主:
谢谢大家,更感谢xiniuwang
引用 网友B:
要用不锈钢的焊条焊

网友C:
原来要用不锈钢焊条的啊,以前用普通焊条焊口很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要用不锈钢焊条的啊,以前用普通焊条焊口很脆的。

嗯~  普通焊条焊的掰断后感觉像沙状. 用不锈钢焊条焊后没掰断,所以没法看 呵呵~

网友D:
这个随便焊的啦,以前用白钢焊上菜刀做刀口呢

网友E:
锻打花纹划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