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坦克换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1-12-08):
我是RC新手,最近买了一台HL的坦克,想自己给它换个395的电动机,材料都买好了,请问各位大侠:原来电动机上焊在外壳上的两个黄色小包是干嘛的?换电机的话还用不用焊在新电机的外壳上?电机上的钢齿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取下来?我怕暴力了会将它弄坏~

网友:
用拔齿器拔掉齿轮 电容按原来的位置焊好 就行了

楼主:
哦 十分感谢!!!

网友:
黄色电容是用来消除电火花的

网友:
电容还是有点用的,减少干扰

网友:
看图片,395电机比380的长了不少,HL的虎一、虎王、99之类的大坦克才装得下

网友:
都是正解,俺就不说了

网友:
原來電容是用來消火花的

网友:
我的4号车也换了

网友:
昨晚我的KV也换了395电机,扭力增加很多
只是撬电机上齿轮费了好大劲,把此轮边缘都撬坏了,大伙有什么好工具来拆齿轮?: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