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属L臂上的轴承怎么卸下来?

楼主(2011-12-08):
各位大侠们,飞越的金属尾旋翼控制臂,也就是L臂上面的轴承坏了,怎么才能把这轴承卸下来?还是只能整个都换?

网友A:
防风火鸡喷射一下加热,要个内六角到斜着插进去从里面顶内圈,外面的轴轴承就被出来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7%B4%F4%CD%F5%D7%D3

楼主:
学习了,明天试试

楼主:
还是取不出来,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妙招?
还有,这个轴承是可以取出来的吧

楼主:
谁知道帮帮忙吧

网友B:
我的很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