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电机启动时会卡一下,这正常吗?

楼主(2011-12-08):
120改无刷,启动时看到桨会卡一下,之后就正常了,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怎么个卡法?最好上视频。
可能是无刷电机的磁性比较强,启动的阻力比较大,会顿一下才会开转。我的hp电机在一定油门一下没法转动,要拉高了才会突然转起来。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156009#pid7099660
就跟这个视频里的卡一样,看视频里地板上的倒影比较清楚

网友B:
很正常 无刷启动瞬间电流要求大

网友C:
能启动就行!卡就卡一下吧!

网友D:
么得大事,不是轴承坏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