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UTABA10C高频头插针详解

楼主(2011-12-08):
请教高手FUTABA10C高频头插针黑圈部位每棵针的定义,想外接条信号线出来和增程高频头使用,原装方口的教练口被其他设备占用了,顺便在问问红圈内插口起到什么作用,先拜谢了!!

楼主:
有个朋友告诉我从图片上左边第二是信号,最后是地线,我接上后能玩模拟器,但是操控杆的动作不能大,不然就会干扰到其他通道的信号,其他通道就乱跳,小动作没问题,但是和外置增程高频头还是不能连接上,我想如果模拟器上能正常使用了外置增程高频头应该也能用了吧

网友:
那几个口应该是用遥控器对高频头进行设置。
2。4g可以设置为法国或者德国。tm8是用电位器实现的。tm10直接用电子遥控器本身控制了。我想到功能仅此。有什么补充ls继续

网友(2012-07-31):
似乎只有TM10才会用到这几个插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