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 + MWC 抖得慌,桨的选择求解

楼主(2011-12-09):
我是 MWC + 9DOF + dji F450, XXD 2212, XXD 25A, 1045 桨。
唉,整了很久,机架连接处用橡胶O圈,电机和机架间也用O圈,怎么调整都会颤抖。听说 APC 桨平衡好,请教:1047 桨和 1038 桨会有什么差别?

我打算配合 GOPRO HERO 拍的,这么抖,都没法稳定得飞,更没法拍。

网友:
桨要做平衡,严格的话电机也要做平衡

网友:
电调换好应再作1下校正

网友:
已经听到很多说风火轮会震动了,是不是风火轮的电机娄装孔与普通的22系列电不一致,致使电机及机架之间扭曲变形了呀?

网友:
风火轮 比较硬

网友:
我的也是
风火轮+朗宇2212+1045
震的非常厉害 根本飞不了
准备换9050的三叶螺旋桨试试了

感觉风火轮的电机固定螺丝离轴太近  而且朗宇的电机重心太高
就不匹配了

网友:
飞控要减震。抗震不好的飞控减震要求比较高。

网友:
用XA的电机,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还有XA浆,它的重心底一点

网友:
和重心位置无关

选好平衡性好的电机、好桨(例如APC)以及做好飞控减震,就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
1047 和 1038 就是直径相同,螺距不同,1038有可能浮力小一点,但是这个要具体看用什么规格的电机搭配

网友:
风火轮材质的共振点可能与市售电机和桨产生的共振点接近了.. 杯具了。
DJI赶快检讨下材质。是否混碳太多,导致太硬,找合适材质的弹性来避开这个点。
另外,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材质要区别对待
国内XXD流行,测试的时候要用XXD来测试,哈哈。或许你们测试时,用了太高级的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是否用 1038 会导致电池比 1045 不经用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XXD 2212 的电机,和风火轮装起来,至少螺丝孔上非常完美的,整机也干净利落,看上去尺寸非常精确,就是飞起来抖。

网友:
给飞控板做个减震呗,我用朗宇2216和APC1047很好

网友:
1038和1047哪个好用关键是实测才能得出结论~这个说不准,我没经验,呵呵~

网友:
机臂必须牢固,桨必须平衡(一般情况下EP桨就很好,还有3元一支的1045桨也不错),电机也可以倒装(如图):
1:、去掉电机下部的卡环   2、松开外转子上的两个内六角螺丝  3、用木棒敲击电机轴直到轴完全降到与外转子顶部平行   4、拧紧两个螺丝
由于桨的旋转平面更接近固定电机的位置,就会大大减少震动。这样做确实有很好的效果。
这个电机就是最普通的XXD2212   KV1000与成品XA450四轴的电机完全一致(我的XA450的电机已经放在Y6上了)
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楼上费心贴图。   dji F450 的机架没法倒装,下面有突起的,无法放电机。

网友:
:、去掉电机下部的卡环   2、松开外转子上的两个内六角螺丝  3、用木棒敲击电机轴直到轴完全降到与外转子顶部平行   4、拧紧两个螺丝

17 楼  挺不错的改造

楼主:
放弃了。   唉,GOPRO 刚拿到,确没有稳定的机子。

网友:
做桨平衡吧。或者用三叶桨。  效果很明显。

网友:
三叶桨效率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