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801pro控的油门锁定,锁定后再解锁,油门不正常呢?

楼主(2011-12-09):
今天拿到的2801pro控,飞CP,按厂家说明设置了CP的参数。
然后看了2801的说明书,按说明书设置HOLD开启时候油门输出是-16(CP的油门启动位置)。

实际测试:
第一步:控杆到0位置,油门输出是-16,电机停止转动。稍推油门,电机怠速运转,一切正常。
第二步:接着打开HOLD开关,油门确实锁了,电机停止转动。
第三步:此时油门杆打到最下面,切换HOLD开关到正常位置,电机竟然怠速转动起来。这是怎么了呢?怎么不是恢复到未打开HOLD之前的状态吗(步骤一)

网友A:
我是设到-20,你设一下试试

网友:
聪少鸟枪换炮了哦

网友B:
怎么奇怪跟我的2801设置不一样?我的熄火开关是0。打了熄火,不管你开哪里电机都不会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奇怪跟我的2801设置不一样?我的熄火开关是0。打了熄火,不管你开哪里电机都不会转动的。

打了熄火,控杆随便你摇,电机不转。但当恢复熄火开光到正常位置,控杆无论你怎么摇,电机都不停止。

网友:
虽然不玩CP 试试 油门锁定射-16 油门摇杆下方的油门微调调最低 关鸡重新开鸡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设到-20,你设一下试试

我试了,如果设置到-20,HOLD的时候OK,解锁后,油门比设置为-16的还要高,转动更快了。
后来我又试了设置到-13,HOLD的时候尾电机慢转,主电机不转,解锁后,一切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如果设置到-20,HOLD的时候OK,解锁后,油门比设置为-16的还要高,转动更快了。
后来我又试了设置到-13,HOLD的时候尾电机慢转,主电机不转,解锁后,一切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了!

检查一下微调是否归零了,归零的声音是有点特殊的,能听出来。油门微调是在油门旁边,不是下面
检查一下hold档和mormal档的油门曲线是不是没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微调是否归零了,归零的声音是有点特殊的,能听出来。油门微调是在油门旁边,不是下面
检查一下hold档和mormal档的油门曲线是不是没归零

微调已归零,肯定
HOLD档没有油门曲线的吧,normal档已归零

左手油门归零

左手油门归零

normal档归零(out -16)

normal档归零(out -16)

HOLDs设置为-12

HOLDs设置为-12

网友:
用2801这么久,还不知道有这个功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调微调不好的习惯

楼主:
没人来帮忙吗?

网友:
油门微调归零不是你现在的位置(下图打叉),应该是中间位置(红箭头)。 这样油门无论在哪一点都不可能输出副值的。 重新开机对频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还有华科尔的说明书基本都是乱来的。油门锁定设为0或者-1就可以确保hold开关熄火了, -16纯属搞笑。

网友:
拿到手就发现CP有这毛病了,就是没人知道咋解决
还以原厂有霸格

楼主:
目前只能将就这么用了。

网友:
你把-12变成零试试,我记得有人说过,那个默认的是油机的怠速。

网友:
这可能是华控火接收机上的BUG,我的DEVO7也是这样,油门锁定设置为0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是电调的问题它把-16记为最低点了,2801上hold设0就行了,我的4g6也是这样的,还有2801的说明书里设负值是针对油机的,照cp的说明书设置,不要照控的说明书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奇怪跟我的2801设置不一样?我的熄火开关是0。打了熄火,不管你开哪里电机都不会转动的。
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