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常用哪些翼型?

楼主(2011-12-09):
飞翼适用哪些翼型才能效果最佳,不易失速!

            请教大家。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娱乐一下:CLARK YS

厚一点好挖坑装设备:S5010

薄一点求穿越:S5010-8%

S翼型的升力系数都不是很高 因为要产生一个抬头力矩

翼尖反扭-2~3度 这样翼根先失速 翼尖后失速

当然 所谓失速大部分都是手贱 把载机装的太重 最后逆风回家动力不足 然后就"啪"

这是常见病 所以满足结构强度的前提下 把空机尽量做轻 才是AIRCRAFT之正途

当然 大迎角飞行也不是神马AIRCRAFT都能飞的 所以想不失速 就像客机那样飞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娱乐一下:CLARK YS

厚一点好挖坑装设备:S5010

薄一点求穿越:S5010-8%

S翼型的升力系数都不是很高 因为要产生一个抬头力矩

翼尖反扭-2~3度 这样翼根先失速 翼尖后失速

当然 所谓 ...

短短数语,已经概括了几乎全部,赞

楼主:
非常感谢啊

网友:
对称翼型升力小、速度快,但是不容易失速,适合用在长航程、动作机上

越是下面的翼型,升力越大、但更容易失速,适合用在飘飘机上

两种翼型的区别,就像放不放下襟翼的区别,可以在模拟器上找个有襟翼的机型体会下

楼主:
希望网友能无私奉献,提供更多的飞翼资料

网友(2012-07-30):
感谢楼上图纸  而且最后一个翼形有水印  是S翼形吧?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娱乐一下:CLARK YS

顶,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