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电机铁蕊改电焊的问题

楼主(2011-12-09):
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知料,是关与电机铁蕊改电焊.请看图.

开始迷糊

开始迷糊

看到这我就看不明白了

看到这我就看不明白了

楼主:
帮忙看看

,他说4.0焊条需用180A的电流,电压80V.然后就用电压*电流=功率,我所不明白的是怎么计算出铁心能不能出那么大的功率呢,如果按他说的那样的话,我要是需要400A的呢,也那么算吗?他用铁心只有39.2cm.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知料,是关与电机铁蕊改电焊.请看图.
你是截面积看不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说4.0焊条需用180A的电流,电压80V.然后就用电压*电流=功率,我所不明白的是怎么计算出铁心能不能出那么大的功率呢,如果按他说的那样的话,我要是需要400A的呢,也那么算吗?他用铁心只有39.2cm.
同意,哈哈!!我要1000A的他就能出1000A的,按图上说想有多大就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他是开玩笑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容量受铁芯截面积限制,
截面积越大,容量越大
他前面有说选用4.5Kw以上电机铁芯。。。。

网友:
对啊,要想得到大功率就用大电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他的那个铁心只有39.2cm,它能出14.1kva的空量吗?

网友:
根据铁芯的截面积,有一个公式算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按照铁芯的截面积算的话,它的功率只有3kw多一点

网友:
看起来差不多啊,市售 8KVA 的小焊机,按照铁芯的截面积当变压器算的话,功率2KV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到这里头有什么秘密

网友:
回复 楼主:

焊机和变压器工作方式不一样啊,焊机有额定负载持续率,漏感啥的

网友D:
改是可以的,而且简单的应用也是没问题的。
为提示太费劲了。
把旧电机卖掉,添点钱,买个zx7的逆变焊机刚刚好。平时家用3.2的焊条就够粗了,买个号称200a的焊机,实际电流145a,足够用。
省电,轻巧,焊接成型也好。
强烈建议。

网友:
楼上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他的那个铁心只有39.2cm,它能出14.1kva的空量吗?

按照暂载率20%计算功率可以是原来的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是可以的,而且简单的应用也是没问题的。
为提示太费劲了。
把旧电机卖掉,添点钱,买个zx7的逆变焊机刚刚好。平时家用3.2的焊条就够粗了,买个号称200a的焊机,实际电流145a,足够用。
省电,轻巧,焊接成型也 ...

是这个理,买铜线的钱加废电机,可能比买新的还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是,我不明白他说的那个道理,它为什么能出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我不明白他说的那个道理,它为什么能出那么大的功率

那么大的功率是因为铜线是埋在线槽里的,线槽的面积大,面积加起来就达到这样大的功率了。

网友(2019-02-21):
自已作不如买—台现在的电子焊机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