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问题求教~

楼主(2011-12-09):
现在飞机在飞的时候会慢慢的向左转向,这个是飞机上什么地方要调整还是只能在
遥控器
上做微调? 我遥控器上已经向右打了4下,2格了。 玩这个飞机的朋友都是打几格的?

网友A:
2格到3格就可以。无所谓的。不打也无所谓。正好可以兜8字航线。

网友B:
转就转吧,用手打舵 控制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初时向左慢转,
后来炸机多了,变成向右慢转。
手动修正。
陈伯

楼主:
额…… 我现在是飞之前往右调7下,3格不到,然后飞一会了就慢慢往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