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系统啊…让人头痛啊!

楼主(2011-12-09):
像MB.3GX.EBAR.和XYZ这几种到底哪个比较接近有副翼的手感?…很多人上了无副翼后感觉都很怪不适应又换回来了!现在到我纠结该用哪种了……用过的都来说说,3G不要啦,据说手感跟有副翼差别非常大不知3GX会不会跟3G一样……

网友A:
VBAR-MB-3GX-XYZ,就按价格排序就可以了,一分钱一分货你要明白

网友B:
Vbar 5.1 和 CGY750
你要真那么喜欢机械副翼,干什么非要上vbar系统,有那钱你说你还不如买3个好舵机,买副好桨

网友C:
如果考虑到将来升级的话,3GX是个不错的选择。。。
未來也會推出定位模組,3GX的定位模組包含了3軸加速計、3軸磁力計、與GPS定位系統,加起來共有10個感應器!比起所謂的6軸陀螺儀還要多出了4個感應器,當然在定位功能上會有更佳準確的效果,可以為空拍玩家或者特殊使用玩家提供一個相當優異的利器。

楼主:
不是VBAR啊…是EBAR…VBAR手感很好这是肯定的了……不知3GX跟有副翼手感相差多少?

网友D:
Vbar 5.1是‘坚实’的伙伴

网友E:
既然又要追求有副翼的手感,那为什么还拼了命的要上无副翼哩

网友F:
直接上LOGO-VBAR

网友G:
不明白什么是有副翼的手感

网友H:
请问:X2的V8是第几代的?

网友I:
有银子就上V8

网友J: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K:
:loveliness: 有钱人也挺难,既然那么喜欢有副翼的手感,干嘛非要死命上无副翼,这不是折腾自己嘛!劝你,等你有了技术,能体会到无副翼的好处的时候,再考虑这些吧!不是上好设备就有好技术!

楼主:
无副翼灵活啊…就是怕从飞久了有副翼转无副翼不习惯,做的动作都变形了那又要换回来

网友L:
x2带的vbar是5.1express 版的 听说以后还会用在x7上。

网友M:
搞不懂,难道用无副翼,必须要找到有副翼的手感才能对得起这套系统?

网友N:
我也很纠结啊 不知道买哪种自动挡的汽车才有手动挡的手感

楼主:
就是与有副翼不要差别太大啊……

网友O:
飞无副翼 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飞过熟悉后,发现感觉很不错

网友P:
相对来讲 无副翼动作果断没有延时无需提前打舵,不过正因为没有延时所以自旋和画圆都会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