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BUS的建议

楼主(2011-12-09):
目前只有WKM和NAZA支持SBUS功能,不过有个局限,就是飞控内的功能固定了使用SBUS1-7通道。但是SBUS接收机的实体通道和内部SBUS通道一一对应的,如果要按个快门之类,必须用实体8通道的SB接收机,才只能多这一个功能通道

希望软件里可以自由选择飞控使用SBUS的1-18通道,遥控器里只要对应改function的通道功能就可以了,很方便,这样就能做到6203SB的接收机,多出3个实体的功能通道,方便按快门,变焦,开伞,开灯之类。。。

还有就是WKH和ACEONE怎么还不支持SBUS,一堆线很不爽哦,又重

网友:
顶楼主,其实只要在开放给我们2个自定义通道就行了!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6203sb的。希望dji能关注一下。

网友:
SBUS的9通以后好像要接收机跳线的

网友:
支持,假如用了6208SB的BUS总线,另外的8个通道都可以用得上才爽的。那就是6208SB=12通道接收机了。

网友A(2012-03-05):
对sbus的理解完全错误

网友:
按说明书的通道设置有两种模式的,插上那个跳线长按LINK开机 可以进入模式切换状态,但是我设置到 Mode B 似乎原1通道并未作为输出9通道生效
如果设置实现就可以 S.BUS(1-8)加原输出口(9-16)通道功能,玩6208SB的模友应该不少,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哦,我之前的理解可能错了。
现在想来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你有2个6208SB,那么第一个用S.BUS的话是1-8通道,
第二个6208SB跳线成为B模式之后,只是当作9-16通道来用,那么一台14MZ或者18MZ遥控
就可以以一台遥控器控制了14或者16个通道。
如果不跳线,那么同时两个接收机就等于是并联了,你推油那就是2个接收机的第三通道都同时动作了。
而跳线了就等于是串联,你推油那只是第一个接收机的第三通道有动作,而第二个接收机是要另外定义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sbus的理解完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sbus的理解完全错误

那麻烦你解释解释呢。。。

另外上面的贴图,是设置舵机用的,貌似是用接收机代替编码器吧
我现在有4个SB舵机

网友:
看说明书第二步
connect an  S.BUS servo to the conventional system output connector(1 to 8)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nnel you want to set.
我理解为: 连接一个 S.BUS 伺服器到你想设置的对应普通系统输出通道(1到8)。

难道是把悟空 S.BUS 输入连接到普通输出接口再设置6208SB的模式?

真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学英语的,用这么拗口的语法

楼主:
LS还没明白,这个图,是教你设置SB舵机的编号的,不懂什么是SB舵机,就去futaba官网看

不是别人英文不好,只是你不懂这个东西而已

网友:
sbus的舵機你給它一的編号就不用管他插那一洞或數棵舵機可以信号電源串成一條,原理每棵內含解碼,他會自已解出的要用的信号,那有人叫小衛星,就是等於半棵接收,沒有解成八動那部份.還有也有一変八從sbus信号変八動信號給非sbus舵机用..八動可自行定義

网友:
顶,
R6208SB的接收机有行家翻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