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大侠模友

楼主(2011-12-09):
以前玩过450现在想买台50油直4千元左右,不知道是买套机,还是?(风神)50 3D
油动直升机
VⅡ SV 全金属版 到手飞!
主机
玻纤大桨
kds 7通道带液晶屏顶级电脑
遥控器
三叶52级带活塞环
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kds 800
海弗莱风神原厂谐振金属加速管 一个
标准伺服
舵机
5个 futaba 3003
启动杆
瑞集90启动机
os热火头
点火棒+
充电器
开关
Y线
听说就是电子设备次了点其他的都还行,要是买空机电子设备该选什么型号的,新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遥控器kds的没用过,不过不建议用这个,都油机了,控一定不能省
陀螺仪就gp780吧,kds800,二手区跌破50,跟esky的,还有网上的螺母版陀螺没多大区别,450都锁不住,还别说油机
其他的将就用吧,见过有人用3003锁尾的,不过寿命多长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