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中测试CF功能,新手狂风中狂折腾

楼主(2011-12-09):
今天风大,正好测试一下CF功能是否抗风,下面是测试视频,新手飞的,没有CF就不会转了

第一个视频,测试一下(玉兔)飞控在强风中的飞行能力,在高空中大幅度打舵后,飞控恢复水平的能力,
http://www.tudou.com/v/_1eigoIcjU8/&rpid=95229013==.html

看看控上的飘带,风还不小
http://www.tudou.com/v/kkv-hQDq7-4/&rpid=95229013==.html

网友:
傻瓜四轴

网友:
楼主太强了。

玉兔的CF功能真是好啊

今天太大风了,我是不敢去飞。

网友A:
哦?

是大幅度打舵后让摇杆自动回中看看怎么样?会不会炸机?

网友:
太强了~求配置和参数......

网友:
请说明第一个视频是哪个模式普通还是自稳啊 自稳能打这么大舵 我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大幅度打舵后让摇杆自动回中看看怎么样?会不会炸机?

同问?还有X模式下对角线高速打舵可否一试

网友:
能否在强风中再拍多一次, 但这次不要一直旋转机身或做任何动作...只需保持一个方向非GPS定点悬停, 看看能有多稳, 会不会很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还有X模式下对角线高速打舵可否一试
楼主这个是开启了CF功能的,已经没有X与十字之区分了。

网友:
我也纠结在ff飞控和玉兔飞控中,我想要定高和cf功能,我要航拍稳定的,我原来玩kk5.5的

网友C:
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 空中稳定的问题!譬如定点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 空中稳定的问题!譬如定点悬停!
定点悬停是需要GPS的,

我没玩过FF,FF好像不能扩展,但玉兔的扩展能力很不错的,GPS估计也快有了。

网友:
我想知道稳定怎么样!气压计和超声波加cf一共要500大元啊

网友:
ff的板子200多,听说这两天出cf和气压计定高

网友D:
不知玉兔的用xxd30a电调,xxd930kv电机,1045正反桨,可以有这种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玉兔的用xxd30a电调,xxd930kv电机,1045正反桨,可以有这种效果吗?
我的就是XXD30A+XXD2212KV1000+1045+玉兔

网友D: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D:
跟ff飞控有点区别,不知哪个更好

网友E:
飞控这东西必须自己飞了才知道好不好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可比性,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F:
已经入了玉兔,在路上,期待啊

网友G:
玉兔怎么就不搞搞活动呢?让人失望啊!

网友H(2012-01-19):
看了这个贴子,越来越后悔没抢到兔老板的CF板了,
今晚再去淘宝骚扰一下兔老板,一定得搞一个扩展板回来

网友I:
定在一个空中的某个位置 停留下 !看风对他的影响!测试下 需要摆多大的舵量 以证明它的抗风性!而不是自己始终在飞行中保持修正啊!/求论坛头像怎么更换!!!!!

网友J:
LZ买了你的玉兔,强烈要求上安装视频,你先前那个调试视频不清楚而且声音小。

网友H:
 求玉兔CF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