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调问题!

楼主(2011-12-09):
我有一个好盈飞腾40A电调,说明书上写有低中高三段进角,我的
电机
是3500KV,
电池
是3S锂电,飞450,那么我的进角应选择哪一种?谢谢!

网友A:
低进角吧,省电,感觉极限油门不够爆再用中的

网友B:
我用自动检测进角

网友C:
 z自动就好,一般不用设置,二般,都是特殊的电机才需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