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通如何拆

楼主(2011-12-09):
四个螺丝拧开了,就是打不开,貌似天线根部位置有个环状套住了,也拿不掉,拆过的人来说下,谢谢!!

网友A:
没拆过 不过有些人开过换手 应该不难 可以问一下天地飞MM

网友:
四个螺丝拿掉后从下部开缝慢慢掰开就可以的 放心 掰不坏的, 装的时候把天线及滑套拔下来 先从提手部装起 最后再把天线插上 螺丝不要拧太近,塑料容易滑斯

网友B:
上面提手上还有两个小螺丝
不好意思,好像不是天7的控

网友C:
 没有拆机图啊

网友D:
就4颗螺丝,拆从下往上,装自上而下

网友E:
难在于天线那个圆扣,没螺丝,其实是套住的,用点力。我拆过,日本手换美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