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refree功能的疑惑

楼主(2011-12-09):
疑问 开启carefree 功能不是就飞不了弧形的航线了· 或者说他只能飞90度的前进后退··
就好像一个钟一样· 只能飞 12点 3 点 6点 9点
我想问那么我要飞12点 10分怎么飞? 因为按照carefree的功能· 飞机机身转任意一个角度·推杆都只能向前·
试想玩
航拍
的时候 假设要围绕一个物体拍一个360度的特写,围绕物体飞360度飞完一圈后,飞机肯定也是自旋了一圈·,
那么按照carefree的定义 飞机自旋转到任意一个角度 失踪航向是向着起飞方向飞·, 那么既然这样,飞机又怎么可能在自旋的过程中围绕着拍摄物体转一圈呢?
请砖家解答一下

网友A:
不用解答,看视频或者自己试试就知道了。置顶帖有的。
真不知道怎样说好。

网友B:
可以靠副翼

网友C:
carefree只是限制了自转和公转的关系,遥控器不一定要前后左右,也可以45度动,整个飞机看作一个点,运行轨迹仍旧是自由的,应该可以画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