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LF】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12-09):
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原理!想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方向舵!请各位赐教,感激不尽!这是XC老大视频里面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9105&highlight=这是XC老大原帖
^^

网友:
上视频看看嘛

网友:
我看这是简单的机械学原理   也就是齿轮滑轨    好比一颗螺丝和一个螺母   螺丝在转动时会拉近或放远螺母的距离

网友A:
把问题想复杂了 就是靠摩擦 电机轴上套上一点硅胶线的外皮 增加摩擦力  电机正反转的时候就拉动了连杆

网友:
空心杯代替电磁舵,用做开关舵的几种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想复杂了 就是靠摩擦 电机轴上套上一点硅胶线的外皮 增加摩擦力  电机正反转的时候就拉动了连杆

正解。
貌似摩擦轮。
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会不会产生滑动,造成回中不准?

网友:
回中用弹片什么的辅助吧..
电机和拉杆的摩擦不能太大.如果满舵打死也应该能继续转..不然可能烧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想复杂了 就是靠摩擦 电机轴上套上一点硅胶线的外皮 增加摩擦力  电机正反转的时候就拉动了连杆

正解,塑料片起到压住推杆增大摩擦的作用。
不如电磁舵,这样非左既右不能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