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KT Bandit,感觉推力不够,多指教!

楼主(2011-12-09):
前段时间玩了一把朋友的T-45,有点中毒函道,米不多,自己D了一架玩。配置如下:淘宝72元函道+XXD50A电调+格式2200 25C 3S锂电,9g舵机×4,鸡鸡翼展900,机长1000,翼型为不等弦克拉克-Y(平凸翼),刚才推满油试了下感觉推重比都不够0.7,担心飞不起来,请做过KT函道机和熟悉函道机的老鸟指教!

网友:
如果是70mm的涵道只有这点推力,就怕转速不够使得气流速度不够了。64mm涵道的话,尽管放心飞,有翼型的飞机推重比都到0.7了还愁飞不起?注意重心和舵量大小,起飞滑跑距离尽量长一些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64函道,之前重心没设计好,靠后了,后来重调了电池位置重心合适了,但是电池正好堵在进气口位置,堵了一少半,会不会影响啊!?

网友:
会影响进气的 涵道主要就是进气顺畅,飞机全重多少啊,你这个配置涵道推力应该可以到700G以上的,你飞机难道重1KG啊?

网友:
推力不够就练航线吧,有0.7肯定是够的。建议把电池找别的地方放

网友:
机腹下面,侧面或者上面选一个地方 靠近涵道进气口的地方 开个孔 有利于涵道吸气 64mm的都够用了 速度很快

网友:
尽量让进出气道都通畅些,这样涵道的推力损失少些,尤其是进气区域。

网友(2012-08-05):
 楼主能发一份图纸么,谢谢,zengzhiqiang9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