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请教高频整流问题

楼主(2011-12-09):
首先感谢XXX,老知青,wyfmx的无私指导!
    这里开贴主要是请教各位懂电子的XD,无刷电机当发电机出来的高频电流如何高效整流,暂且按1000HZ算吧,谢谢。

网友:
用6个二极管接成三相桥式整流就行了,用肖特基管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效率低哦,而且发热严重,明显感觉是不接整流直接接3个灯泡和整流接三个灯泡,同样转速要亮很多哦

网友:
高频整流一定要用肖特基二级管,普通低频整流管不能用的。开关电源次级整流的就是肖特基管,从坏电脑电源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XXX,老知青,wyfmx的无私指导!
    这里开贴主要是请教各位懂电子的XD,无刷电机当发电机出来的高频电流如何高效整流,暂且按1000HZ算吧,谢谢。

因不知道你搞无刷发电的用途,所以,无法帮你想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方案。
这个回帖暂时算给个设想吧……
建议你放弃用模型无刷马达来发电的这个做法,改用工作电压为36伏以上的、工作频率为50赫兹的动力步进马达会比较好的。
理由:
1、步进马达用于发电时在额定转速下,电压的频率是50赫兹的。这频率对你选用整流二极管的型号会比较方便;
2、步进马达选择高工作电压的后,那么用于发电的输出电压也高,这相对于后续的整流电路来说能提高效率。
(试想:一个输出电压是6V的和一个输出电压是36V的,经过同样的整流电路都损失1V的话,那么压降和输出电压的比值将是1:6和1:36,这显然是36V输出的来得高多了不是?)
3、步进马达有两相驱动的,因此,用于发电可以便捷地做成双路输出或线圈串联后单路(同相位串联后输出电压会增倍)输出;
4、步进马达用于发电,其输出功率视购买的型号可在大范围内选择;
5、若是采用在额定转速下步进马达输出电压是220V50Hz的话,那么,我想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会变得更为方便些,因为大部分模型用的电器都能直接连接了。
以上是我的拙见,仅供参考。
难免有错误之处,还请高手们予以斧正!

网友:
另外:单个硅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都在0.5V以上,故低压时的整流效率不会高的。锗整流二极管会低一些,大约是0.2V以上,低压整流时的效率会增高很多。但我不知道有没有锗高频、大电流整流二极管……

网友:
Schottky二极管是正路。比如 ON Semi.的 MBR1045 之类。

PS: 1000Hz 算不上“高频”,随便一个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都比这个高上百倍。

网友:
FYI, 一般在电子界里,低频与高频是在数百KHz划界的,有一个参数叫‘截止频率’。任何一个整流二极管都可以在一两KHz的频率下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用了了54个FR307做了个全桥整流,试验了24V 400W功率输出基本没热量,电路整流这块已经解决了,也验证了再汽油机额定功率下发电能力可以到400W,而且电机发热一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测试400W 24V输出时候的转速和扭力,是否和汽油机在这个转速时候的扭力是否匹配,不匹配就要考虑变速驱动发电无刷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