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夹头的精度,请支招

楼主(2011-12-09):
夹头的外圆不到1丝;夹头的内壁1丝左右。
把夹心安上,装上铣刀,铣刀柄的跳动很少低于5丝。有时甚至达到了10丝。
把外壳连夹心旋下来,再套上去,跳动值和之前比,变化会很大。有时能低到3丝。但绝大所数情况下在5-10丝之间。
请老大支下招,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还是就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3丝可以用,,,,,,,,,,,,,,,,,,,,,,,

楼主:
多谢刘氏刀友。可是我要反复好几次才能达到3丝。有没有装夹诀窍可以尽量一次装上就行的?该注意些什么呢?谢谢了

楼主:
还是我的铣夹头比较菜啊?我可是花了240大圆买的。要是真的夹头很悲剧,我还不如在TB上买征宙了

网友B:
啥夹头呀? 我用滚针的好像还可以, 不加工高精度的,没测试过。

楼主:
山东的,名字叫什么“蓝钻石”什么的,是一盒套装,MT2的,带8个夹心。
大家的夹头随便装夹,一般都是什么精度啊?

网友C:
一個套裝才240,能有什麼精度?

网友D:
筒夹是精度瓶颈之一,反复旋转检测可以找到最佳精度,并吧筒夹的和刀柄的相对位置做好记号,每次装夹的时候对齐就行

网友E:
tb15元er16买过4、5个买一个好的5-8道。市场25的很好1-3道。tb除了15元的就是45以上的。。。。

网友E:
tb15元er16买过4、5个没一个好的5-8道。市场25的很好1-3道。tb除了15元的就是45以上的。。。。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