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20A电调可以用于多轴飞行器么?

楼主(2011-12-09):
KK的Y3,一开始用好盈18A可以飞,后来因为要把设备给NAZA,于是换了XXD20A黑线版,结果狂抖。昨天入了天行者20A,刚才接上去发现不太稳定啊。什么情况?这个电调不能用于多轴么?

网友:
不会这样吧,我今天刚定了4个20A天行者

网友:
你用KK吗?天行者20A和天行者40A我都用过,没有问题。KK上

网友A:
这个电调可以用的。你设置一下进角。参考MWC的电调设置。还有20A的天行者。除了不能上4S。其他和飞腾18没有很大区别。

网友:
可以用,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可以用的。你设置一下进角。参考MWC的电调设置。还有20A的天行者。除了不能上4S。其他和飞腾18没有很大区别。
不设置的话,可以吗?

网友:
看来我要用 中特威的20a了

楼主:
刚刚验证了

可以用,昨天飞机震颤的原因是飞控板下面的胶贴脱落导致,下午爽飞五块电。前面换成1045桨,后面继续8030,2200mah电池搭载带套的Gopro可以飞五分钟!很给力!!航线模式拍摄感觉很爽,晚上看看视频效果咋样

楼主:
哈哈

视频瞧着动作很流畅,震动也看不明显了。拍拍玩的话很棒!

网友(2012-05-27):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82331&pid=12195392&page=1&extra=#pid12195392

网友:
转载

KILL 2011-11-23 17:43
地板
回复 网友B:
作为初学飞练习机,单只使用还可以,但多只配合使用就不行了,尤其是四轴坚决不建议采用.油门的跟随性和线性不是很好,飞3D会有油门滞后的感觉.
回复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