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450PRO v2 + 10CG

楼主(2011-12-09):
接收为FUTABA R617FS
按说明书安装好JJ,发现将油门关闭并主动关闭发射机电源后,JJ会自行启动,是哪个发射机设置没设置好,还是我连接有点问题?

网友A:
06年注册,到目前这是第2个帖子?

网友B:
 看说明书,设置失控保护,多潜水学习,注意安全

网友C:
LZ潜水太深了

网友D:
飞机在加电的状态下关闭遥控器啊?胆子够大的!!!

网友E:
楼板·······楼主,遥控默认设置了失控保护,F/S油门25%了,失控保护!这个·····正常!但是您接电后关控,说明您潜水深,r然后胆子大,危险啊!

网友F:
先断电池 再关发射机 这是标准顺序 常识 楼主米多买那么好的飞机和控啊 不要炸机啊 配件好贵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因为早前就注册欲入魔,不过一直没时间真正接触直机。
今年10月突然心血来潮开始买亚托JJ,才开始真正玩,还请各位不要见笑哦!

楼主:
因为还不太懂技术,所以我是没装主旋翼和尾旋翼,测试地。
看来还得多学习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