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为什么飞滑翔机都用PCM的控

楼主(2011-12-09):
请教老鸟个问题:为什么很多飞滑翔机的视频都是用的PCM的控,有什么好处吗?现在就是为买PCM和2.4G的futaba10c发愁,就是为飞滑翔机做准备

网友:
我选的10c pcm的

网友:
pcm的可控距离远

网友:
想都不用想,绝对买10CHP

网友:
10C是上个年代的东西了,现在都是2.4G当道了,不容易同频,2.4G在滑翔机上也没啥不好的至少天线不用拉到垂直尾翼上。。t8fg就不错,国外玩模型都是很规范的,有频率登记的,国内大家一起玩才不管那么多

网友A:
主要是因为享受滑翔机的多半是玩了多年的老东西们,人家用了很久的PCM不打算换

2.4G在山里还真是不知道怎么样。不过其实反正都是视距内飞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2.4G真的更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因为享受滑翔机的多半是玩了多年的老东西们,人家用了很久的PCM不打算换

2.4G在山里还真是不知道怎么样。不过其实反正都是视距内飞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2.4G真的更方便些。

说到关键点了。一般玩纯滑翔机的都是老玩家,那一批的人还有不少没有更新到2.4G设备。

另外,说到山坡2.4G的信号不好可能就有点。。。人在山机飞机就在脚下,不存在信号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72m遥控距离比2.4G的要远,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400米以后飞机也就是个小点了。真是这样,飞回来的机会很渺茫了。但是2.4G遥控器空中距离8,900米应该还是有的。所以用2.4G或者pcm遥控器飞滑翔机,都不成问题。只是现在很多但是碳版机身的滑翔机。2.4G无法穿透碳版机身。这个时候,就要用点心思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另外就是飞FPV的,用2.4G遥控器会和FPV设备相互影响,造成失控,所以,他们一般也会选择pcm遥控器。其实花点功夫,还是可以避免的。用什么遥控器,最终还是一个习惯问题。

楼主(2012-02-27):
谢谢各位的指点,真是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