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实验:修磨钻夹头夹爪的合理方法(35楼开始继续折腾,最后有试验总结)

楼主(2011-12-09):
最近,有坛友在看了我的钻改铣的帖子后,在钻改铣的钻夹头选用上也仿效选用螺纹接口的钻夹头,以防止掉钻夹头问题。但不幸主轴车成螺纹后,买来钻夹头同心度达不到要求,真是罪过、罪过,让坛友破费了。

得知此事我深感不安,由于市售的钻夹爪精度普遍不高是存在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低价的钻夹头。因此,我就琢磨着能否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修磨钻夹爪,使之能达到使用要求,而且还容易操作呢?不妨来个小实验,试试看能否通过修磨钻夹爪来提高它的同心度。

说干就干,先上论坛搜索有关的贴子参考、参考,再上街花了13元钱买了个最低档的钻夹头来做实验,这个低价的钻夹头换上后实测的同心度大约为大十几丝,原来只是想试验看看,不行的话就扔了,所以测试时就没有拍下来,再接下来。。。。。。。

实验的过程和结果有兴趣的坛友就请往下慢慢看吧。

郑重声名:这只是实验而已,坛友要仿效后果自负,此处不卖后悔药的。

好了废话少说,上图和视频。

楼主:
继续。。。

图2。

楼主:
继续。。。

图3。

楼主:
继续。。。

图4。

楼主:
继续。。。

夹爪要打开的比磨头大,只磨一个爪,其他两爪不要碰到。另外,夹爪一般出头2-3mm比较适合,这样夹爪的整个夹持部分就都可以磨到。

图5。

楼主:
继续。。。

图6。

网友:
等待下文

楼主:
继续。。。

平口钳的夹口要和小磨头用力的方向成90度,以免小磨头歪斜,轻轻的推平口钳不要太用力,偏心大的可以上下多来几下,偏心小的有时甚至上下只磨1-2下,要多测试,测试棒多转几个角度测,取个平均值,最好画个表格把3爪每次的测试状况记录参考,一般只要修1-2个爪,如果3个爪都修了就说明已经修过头了。在测试时测试棒上夹头前要注意清理夹爪的小铁粉和脏东西,夹头夹紧和不夹紧时测量的数据会有差别的,否则会得到错误的数据的。另外还要细心和耐心才能成功的。

这个视频只是演示平口钳不是和架子锁死的,是活动的,真正磨时要温柔些,轻轻靠上,上下磨磨,要多试多量,慢工才能出细活的。

视频1。

楼主:
继续。。。

通过对钻夹爪的修磨,可以将同心度提高一个等级,修磨十几丝不会太难,达到国标6丝内还是可能的,看视频。另外,修磨好的钻夹头就不宜再拆下来了,如果拆下再装上恐怕重复的同心度会有问题的。

视频。2
下面是脱掉传动皮带后重新拍的不抖动的视频:

楼主:
继续。。。

钻夹头转夹持钨钢铣刀,转几个角度来测试,有时会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同心度,本视频就是在2丝内(或许是脏东西影响,也或许是负负得正吧)。

视频3。
下面是脱掉传动皮带后重新拍的不抖动的视频:

楼主:
实验到此结束。

由于我以前经常会做些PCB板,大都需钻0.7--1.2mm的小孔,但是13mm的钻夹头最小夹持直径一般都是1.5mm的,所以没办法只好买了个小钻夹头,大夹头套小夹头来用。视频中就是大夹头套小夹头的试运转,经测试运转还行,眼睛基本上看不出小钻头有什么抖动,能用就是硬道理吧。

视频4。

网友A:
有技术的楼主,学习了

可惜曾提出这么优秀的点子的模友(画圈大法的作者),却未能让被大家认可

也许是到了,轻视技术的年代了

网友B:
 刚才试了...4丝变成了15丝...明天继续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4丝变成了15丝...明天继续试...

你都4丝还要捣,要捣成几丝呀?要知道国家标准也才6丝内呀,还是最高级别的。而且同心度只差4丝,你磨一下可能都嫌多了,要知道金刚石磨头可是比较利的。

你不会磨反了吧,把该磨的没磨,不该磨的磨了?表的最小读数是该磨得位置,比如读数35--50丝之间时,应该磨35丝的位置,如果该位置在一个夹爪处就磨该夹爪,如果在两夹爪中间就磨这两夹爪,你要想清楚了再动手,以免你的小鸡鸡磨废了。

还有用力不可太大,轻轻靠靠就可,如果能见到铁粉刷刷下来就太过头了,你想呀,几丝是什么概念?量是多少呀?不过也没问题,现在钻夹头很便宜,一个才13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曾提出这么优秀的点子的模友(画圈大法的作者),却未能让被大家认可

画圈大法我研究了他的贴子,觉得想法是对的,但画圈只是定性没有定量,要用百分表就会有一个量的参数,另外他用砂纸来手工磨夹爪,我觉得不怎么靠谱,手工磨可能会磨成弧形,而且砂纸是软的会把其他的地方也磨了,比较难掌握。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再磨回4丝你请我吃饭....

网友C:
视频里,表都在抖动,你还测量什么啊?
也许你的表是装在Z轴箱上的吧?而且你的是钻床吧?Z轴箱抖动是正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里,表都在抖动,你还测量什么啊?
也许你的表是装在Z轴箱上的吧?而且你的是钻床吧?Z轴箱抖动是正常哦

是小钻床,用手转皮带轮拍的。

现在已经贴上重新拍过不抖动的测试视频,把传动皮带拆了,转起来不怎么费力,三角架固定稳后,小心旋转皮带轮。

网友:
不太靠谱

网友:
好!改天也试试

网友B:
 今天又试了...通上电..调到最高速...磨头稍微弯一弯...然后一边转呀一边往下慢慢放...现在调回了3丝...

网友:
  手艺是一如既往的优秀,机器是一如既往的油腻

加精 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试了...通上电..调到最高速...磨头稍微弯一弯...然后一边转呀一边往下慢慢放...现在调回了3丝...

算你运气好,我也曾经用过高速来磨,不好控制,一不留神就磨过头了,1.5-13mm的钻夹头变成2.5-13mm的了,而且还有个问题,高速磨时夹爪是不夹紧的状态,如果夹紧了,同心度就不一定是一样的了。还是你的运气不错。

网友:
钻夹头挺好的。

反正我就喜欢这东西,精度在能满足的情况下。省掉了换ER夹头的麻烦。

网友:
那些所谓多高多高精度的。

是真正需要用到这么高精度呢?

还是仅仅是心结(内心的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圈大法我研究了他的贴子,觉得想法是对的,但画圈只是定性没有定量,要用百分表就会有一个量的参数,另外他用砂纸来手工磨夹爪,我觉得不怎么靠谱,手工磨可能会磨成弧形,而且砂纸是软的会把其他的地方也磨了, ...

是的 CHEN 前辈,我后来是用一种淘宝上采购的遍形的宽 3MM左右,的细金钢锉修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有坛友在看了我的钻改铣的帖子后,在钻改铣的钻夹头选用上也仿效选用螺纹接口的钻夹头,以防止掉钻夹头问题。但不幸主轴车成螺纹后,买来钻夹头同心度达不到要求,真是罪过、罪过,让坛友破费了。

得知此事 ...

感谢陈兄为我费神.费心.更费钱买钻夹做测试,感激啊!
我的镙纹钻夹头有救了.

网友:
那些说明合格的钻夹头,很认真的说,每张测检合格证,打上手指纹(红泥印上)的,不是印刷.
原来用测试精度合格标准 G/BT6087, 与我们所讲的是不一样的,

量的位置不应是钴夹头尖,

是按指定的测试棒粗(D)及距离(L)为准.

就以普通0-13MM 镙纹钻夹头, 13MM的测试棒, 对出的50MM,误差0.3MM 为合格.
怪不得不靠谱.

至於自紧的钻夹头,要求合格精度比较高点,以马牌为例:

用大棒/小棒 两组测试, 跳动0.12合格.

锥度的钻夹头就一定比螺孔的高.
所以我已有打算...

花了30块多买一根主轴,换回锥柄.

网友:
楼主常常有好贴发来分享,获益匪浅,辛苦了,谢谢!

网友:
啊??

从原来的0。02MM

到最后的 0。12MM

算是合理通过。

还是我没看明白??

楼主:
继续。。。。。。

        首先感谢版主加精。俗语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版主都加精了,咱至少也得有头有尾吧,做个试验总结什么的,也不辜负版主的栽培了。那就继续折腾吧,接下来看下面。。。。。。

         前面的试验,由于没有测试棒,就拿个6mm的钨钢铣刀测一下钻夹爪出口处的外圆。有坛友说不靠谱,自己想想也确实不怎么靠谱。由于没米买测试棒(听说测试棒很贵的),那就自己山寨一个试试看吧。好在此处是DIY的天堂,没有国标,也用不起国标,用的是瞎折腾企业标准。所以就找了根不锈钢的圆钢车了一层皮,然后就用以前山寨的动力磨头磨了个遍,再用角磨机+纤维轮+抛光膏+羊毛轮给手工抛光了一下,挺亮的还可以看看,测了一下精度,平整度和椭圆大约在1丝左右,马马虎虎就凑合着用吧,能用就是硬道理谁让咱没米呢? 好了上图。。。。。。

图7。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

        首先感谢版主加精。俗语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版主都加精了,咱至少也得有头有尾吧,做个试验总结什么的,也不辜负版主的栽培了。那就继续折腾吧,接下来看下面。。。。。。
...

装砂轮机也不用东西挡一下轨道,挪几次轨道就报废鸟

楼主:
继续。。。。。。

视频5。测试了一下山寨的测试棒,不圆度和平整度大约在1丝左右,只能凑合着用吧。看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yMTE3NTYw/v.swf

楼主:
继续。。。。。。

视频6。测完精度,就用以前DIY并焊接的2mm合金割刀把它割断,详情请看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xNDk3NDg4/v.swf

楼主:
继续。。。。。。

为了考验修磨钻夹爪能改善钻夹头精度的可重复性,今天又特地上街再买回一个手板钻夹头再磨个试试。视频中的测试是测新买的钻夹头上到主轴后夹头芯体的同轴度,大约偏差7丝内(比前一个买的好点),用我山寨的测试棒测量,夹爪处测量大约偏了15丝,在离夹爪75mm处测量大约偏了40丝(由于没有跟刀架,测试棒不敢车的太长,因此和正常测试需100mm处有差距的,但一般小台转Z轴行程也就50mm,马马虎虎啦)。由于在修磨前忘了拍视频,因此用测试棒的测量没有拍下,下面钻夹芯体的测量还是后来补拍的,大伙就看个意思吧。好了看视频。

视频7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yMTE4MDMy/v.swf

楼主:
继续。。。。。。

通过前几天的试验,我发现用圆柱形的金刚石磨头不好用,由于圆柱形的磨头接触面大,磨到其他地方了都不知道,不好控制,因此今天就选用球形的磨头试试。球形磨头由于只是一条弧线和钻夹爪接触,不会多磨了其他不该磨的地方,好控制,另外磨时进出夹爪时球形的比较顺没菱没角的不会卡住了。图中就是选用的球形磨头,看图。

楼主:
继续。。。。。。

10。球形磨头放大图。

楼主:
继续。。。。。。

视频8。其实修磨夹爪也就十几丝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偏了20丝也只要修一半10丝就够了,而且,修得好的话只要磨一个最多两个夹爪就可以了。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注意,检测同心度时钻夹头装测试棒一定要锁死了测量,要用钥匙锁死,这样才有意义,才能反映实际使用时状态,否则不锁死会骗你的,不真实的数据结果会把钻夹头磨坏的。你上下磨它6-7次后测量,就会发现每次测量的同心度都在向“0”靠拢,每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的,一次不可修的太多,多磨多测,也就十几二十丝,不会太难的。好了下面的视频是我磨的差不多后测试的实际拍摄的画面,其中测试棒是多次反复旋转再锁紧再测量的结果,其中有一个位置偏差大些大约8丝左右,估计是脏东西或者磨下的铁粉垫着了,其他的4-5次测试都还可以,在5丝之内吧。

完成: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yMTIyMTMy/v.swf

楼主:
结束啦。

钻夹头同心度修磨试验总结:

1)。对于由于钻夹爪的偏心引起的不同心,通过对钻夹爪的修磨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钻夹头的同心度的。其他引起的不同心就难说了,比如钻夹头的中心轴线和台钻主轴轴线有夹角,偏差较大的,能不能修复就难说了。
2)。修磨时检测百分表读数最小处就是要修磨的地方,如果读数最小处对着一个爪,就修磨此爪,如果读数正对着两爪中间,则修磨相邻的两爪。
3)。测量时测试棒一定要锁死了再测量,每次测量要将测量棒旋转120度,将3次测量的结果加以平均、判断真实的偏差,测量前要将磨下的铁粉清理一下,以免得到不真实的数据。
4)。千万不要用高速旋转台钻来磨钻夹头,其原因是不能按要求单独磨你需要磨的夹爪,在钻夹爪放松的状态三个爪都会磨到,只会越磨越糟的,同心度磨不回来,而且孔越磨越大,直至报废。
5)。修磨成功后的钻夹头如果卸下来后再装回去的话,同心度会有一点的影响,但影响不是很大。
6)。罗纹接口的钻夹头芯体偏的话,要首先予以修锉校正,可以通过修锉螺纹口的平台来校正,一般芯体偏(在钥匙孔最下边圆柱上测试)会在10丝左右,则螺纹口平台只需修锉几丝,芯体的同心度就可得以改善很多,然后再修磨钻夹爪。

以上是我的试验心得和总结,发出来和坛友共享,该说的我都说了,没有什么保留的。如果有的坛友仿效而磨不好别骂我,请慎重考虑后再动手,此处也不卖后悔药,谢谢!

网友D:
用倒圆锥的磨头磨呢,或者圆柱磨头倾斜一点磨会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倒圆锥的磨头磨呢,或者圆柱磨头倾斜一点磨会好一点呢

用倒圆锥磨的时候,进出夹爪不顺会卡住,用球形的会比较顺些。

楼主:
再补充一个钻夹头整个芯体不同心的调校和修锉法试验,今天特地再去买一个十几元的螺纹接口的钻夹头,下面的视频是这个新买的钻夹头的同心度测试,看看吧这也太垃圾了,钻夹头整个芯体的偏差将近10丝了,夹个测试棒在钻夹爪处偏心16丝,在下来75mm处测试都有30丝了,看视频。

视频9
新夹头测试:

楼主:
接下来补充介绍的图片和另一个视频是有关对整个钻夹头芯体偏心的调校,通过修锉螺纹接口的端平面,可以将钻夹头芯体的偏心校正到可以容忍的程度,看图。

11。修锉螺纹口台面

楼主:
视频10。夹头芯修锉后检测同心度,钻夹芯体的同心度修锉完成后再去修磨钻夹会更好些的。以上是补充的试验,好了结束。

网友(2013-03-20):
不能这样磨的,因为不能保证钻夹与平口钳的同心度。
个人感觉放在车床上磨比较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10。夹头芯修锉后检测同心度,钻夹芯体的同心度修锉完成后再去修磨钻夹会更好些的。以上是补充的试验, ...

钳工升级培训

网友:
好方法,也去磨磨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第一个视频看后,我产生了邪恶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10。夹头芯修锉后检测同心度,钻夹芯体的同心度修锉完成后再去修磨钻夹会更好些的。以上是补充的试验, ...

请教LZ,磨的时侯,卡爪是松弛的还是预紧的

网友:
突然有个(ˇˍˇ) 想~法,普通钻夹头极限的精度能校准到多少

网友(2013-06-01):
我觉得对夹头要彻底清洗后,把爪内的螺纹都要清洗到,这样得出的数据才准确。楼主的方法有一个前提:及平口钳的口的垂直度要和夹头的回转中心线在条线上。有点难度。而且还要把金刚砂轮左右也要夹垂直,不太容易。
手头有空闲卡盘,而且有百分表的同学可以用这个办法。

网友E:
这也想得到!牛人 !

网友F(2013-08-15):
呵呵 其实一些老钳工的经验蛮不错滴

网友G(2019-02-15):
这个方法有新意可以试试

网友H:
一直偏着用,没修过,偏着不多,钻孔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