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控制轴数量问题

楼主(2011-12-10):
请教各位高手!我知道mach可以控制陆轴!但是我想控制两根轴!一根来回,一根回转轴。昨天问了我们论坛的朋友他说可以是可以!有没有朋友做这样的试验?望高手指教了!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Mach3缺省状态就是XYZ三轴,另外的ABC三个旋转轴是要额外打开的。某些版本界面的B、C轴是看不到,需要升级。你的需求其实就是最常见的所谓旋转加工的需求,一般利用的的是Z、X、A三个。

网友B:
完全可以,我帮朋友做的木工磨刀机就是这样的。不过旋转轴建议接到A轴位置,这样的话MACH3界面显示的就是实际角度数值。A轴的控制键键盘上一般是没有的,要在“热键设置”里边设置。

楼主:
标题
首先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构想是用A轴X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