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 怎么玩凤凰3啊

楼主(2011-12-10):
选
遥控器
里面没有 没有10c啊 设了新的遥控器 也不行啊 各个通道都正常啊 不懂了

网友A:
选FUTUBA其他型号的就可以了

网友:
xuanle也选了 不行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527693635 详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了 搞定了 谢了

网友D:
调到PP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