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学娱乐圈玩炒作了,有问题请教大伙,关于固态继电器的

楼主(2011-12-10):
做东西要用到固态继电器,头一次用不太懂那么多分类。刚好手头有一个二手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接上用了,结果也能正常使用。

后来怕二手的不保险想要再买一些新的,上淘宝一看原来水很深。

什么直流控直流,直流控交流,过零之类的,越看越迷糊。

本来按我的要求只是24v直流输入,控制24v直流通断,就是做一个开关而已负载很低,按理选型很容易,只要直流控直流就好。可是我回头一看之前用的那个二手货是3-30v直流输入,380v交流输出的,居然也用的好好的。于是就想不通了,求懂这个的哥们给开导开导,是本来就可以这么用还是我把哪一部分搞错了,或者这么能用只是短时间可以,会有什么隐患?

万能的坛请给我答 案吧

网友A:
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的,固态继电器基本都是直流控制的,关于回路端是直流还是交流问题不大,主要是看安全电流是多大的,选好这个就可以了!放心的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的,固态继电器基本都是直流控制的,关于回路端是直流还是交流问题不大,主要是看安全电流是多大的,选好这个就可以了!放心的用吧!

多谢哥们啦,真心希望咱们论坛回归以前风气啊

网友:
光耦也属于直流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B:
大马拉小车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马拉小车应该可以吧

我关键是不了解这个直流交流的区别,不知道原理上的差别在哪里

网友C:
交直流的区别在于后级可控硅是单向还是双向

网友D:
交流固态继电器不可以用来控制直流,开通后无法关断,除非你的负载足够轻,还达不到可控硅维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直流的区别在于后级可控硅是单向还是双向
这个明显不对,直流不可以用可控硅做

网友:
10几年不接触这玩意了,印象中直流就是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大功率MOS管,没拆开看过,有电流驱动,电压驱动之分,还有过零关断,型号众多很复杂

网友:
现在都不用可控硅了吧?那玩意速度低,损耗大,现在什么达林顿啊,场效应啊,TGBT啊不是很流行吗,我那个变频器就几个不大的场效应管驱动,控制电机一会正传一会反转一会刹车,感觉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固态继电器不可以用来控制直流,开通后无法关断,除非你的负载足够轻,还达不到可控硅维持电流

还真是这样的,我有三个上面说的二手380v的交流固态继电器,试过第一个就是表现为老兄说的开通后无法关断,我以为是坏的就放一边了,又换了一个能通能断了。这么说我还能买新的交流继电器来用吗?直流交流价钱好像差距很大

网友D:
得买直流的,还得注意额定电压裕量,还得考虑感性负载续流,如果不是要求频繁动作换电磁继电器可以吗?得有你的应用环境才能确定合理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买直流的,还得注意额定电压裕量,还得考虑感性负载续流,如果不是要求频繁动作换电磁继电器可以吗?得有你的应用环境才能确定合理解决办法

就是代替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枪上的微动开关而已,电磁的老是觉得不可靠还得另加续流二极管,这方面我比较白痴

网友E:
按你的要求,跟要求线圈式继电器的要求一样,就你原来那个型号的,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你的要求,跟要求线圈式继电器的要求一样,就你原来那个型号的,放心用

好来  多谢大家出主意  就买几个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东西要用到固态继电器,头一次用不太懂那么多分类。刚好手头有一个二手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接上用了,结果也能正常使用。

后来怕二手的不保险想要再买一些新的,上淘宝一看原来水很深。

什么直流控直流,直 ...
继电器输出能通380v交流肯定能用24v直流,只要电流不超应该更稳定,我有几个电机也用这种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输出能通380v交流肯定能用24v直流,只要电流不超应该更稳定,我有几个电机也用这种继电器

多谢3a出手相助,心里更有底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像一些恒温的装置,里面就有这个,在机电市场就是几块钱的事

网友G(2013-04-23):
可以用的,我手头好多这个玩意,都派不上用处

网友H:
个人觉得还是不怎么好,反正就个人遇到过的,有些交流的用在直流可以用,有些就不行,有些控制会有错乱现象的,而且有些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我碰到过的!!对电子不内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说还是该用直流的就用直流的吧!!电子控制的东西可不比普通继电器是机械动作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交直流的区别在于后级可控硅是单向还是双向
说得对 双向的可以交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