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入手的4通小飞机 , 展示下,嘿嘿~

楼主(2011-12-10):
总结下这飞机的优缺点:
优点:远比我想象的耐摔,舵机不像260一摔就坏。
缺点:最大的问题是尾电机或者说电池,就是尾电机对电池电量很敏感,所以在不同阶段保持锁尾的控的微调程度,是不一样的。

其他:精度刚出厂的时候,还是蛮高的,摔多了,就别指望了。

首先,让部分朋友失望了,不是v911。在玩过260后,对该尺寸的4通单桨完全免疫。另外,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飞机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了。

好,进入主要话题,展示下我新入的九鹰328a(顺便继续鄙视下九鹰,为什么新飞机老是国外先开卖。。。)

从外观上与其说是放大版的260,不如说是山寨版的120sr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内部结构

和120sr是不是非常像似?

传说九鹰的主板日期,是代表设计完成的日期,非生产日期

这个比较特殊,十字盘的球头,一对长一对短,不知有啥意义?

最左边的是电池架,中间2个固定螺丝是固定主电机的,右边是主齿轮(那这个齿轮的固定螺丝在哪呢?)

这里可以看到固定主齿轮的螺丝了。另外328的脚架是2个分别独立的,也不连接电源,而且不像260那样,328两个脚架是一样高的。

尾电机型的直电(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轴传的。)

楼主:
飞行感受

具体参数:
主旋翼直径: 328mm
机身长: 360mm
全配重量: 108g
主电机: 180 motor
尾电机: Ø8 coreless motor
电池: 1-cell 3.7V 500mAh Li-Po
充电器: 3.7V 可变率 DC Li-Po charger

总体来说,这飞机在很多地方都优于260,无论是刻意的改进也好,还是仿120sr也好。328的锁尾还是不错的,也是我飞过的所有飞机里最好的。但是毕竟是靠尾电机的飞机,锁尾能力很大程度上,受电池的影响。没260暴力,可能是我不敢像飞260这样来飞,毕竟这飞机炸不起,从“结构+重量”来考量。还有一点让我非常幸喜,在我飞慢速航线的时候,飞机没有一晃一晃的重锤感。

关于“耐炸”程度(不是我为九鹰做广告,以前论坛里估计也就只有我专门开个帖子买九鹰了。)328远比我想象的耐炸的多。3米多掉下刷在大理石地板上,1米多主将打到墙壁,飞机被弹飞,等等。飞机依然没出任何问题。(就只有1次,运气不好,掉下来磕断了尾电机线。)

这个飞机让我不满意的地方:首先,九鹰新飞机基本都是国外开始销售的,这个328在国内只有1个经销商,外加因为是新飞机,对于“九鹰”这个品牌来说,是有点贵了。第二,就像我上面说的,这飞机对电池相当敏感,敏感程度大于260了。在电池充满和电池快用完的2个时间段里,是最难飞的。基本在油门60%左右,是最好飞最听话的。一个电下来基本也就5分钟吧。飞机重心受电池位置影响也很大。

另外,最为休闲飞的4通单桨飞机来说,328的尺寸,应该是室内休闲飞的极限了,如果再大上去,肯定很有压迫感的。

网友:
不错不错!!   控能和260的面包控通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通用,328就是面包控。
328可以用面包控飞,可以用新的控飞。
但是九鹰新的控,尽然不兼容260这样老的飞机,新控只兼容新飞机。
恶心。。。

网友:
十字盘的球头,一对长一对短,不知有啥意义?

个人理解:

连杆接短球头...短舵行程,操控细腻,小角度....宜室内悠闲。

连杆接长球头...长舵行程,操控灵敏,大角度....宜室外抗风。
但小心尽舵时平衡锤会打大桨。

真不明白现在的无擦电机这么便宜了,还要用有擦的!

陈伯

网友B:
有刷和无刷

很多模友都希望产品里的电动机要用无刷的,无刷的当然有很多优点,没有电刷,就没有电刷磨坏的问题。无刷电机的效率高……。作为一个产品它必须按照系统工程学的原理来设计,只要性能符合产品需要,就要用最低的成本来设计。对于这样大小的直升机用这样的有刷电机恰恰是最合理最经济的方案。这个有刷电机的动力、效率、爆 发力、寿命都完全胜任这样产品的要求。很多模友担心电机的寿命短。其实,寿命的长短是相对的。就是无刷电机,它的寿命也不是无限制。这个180有刷电机的碳刷很厚,我们以前在飞220A的时候,几年的飞行活动中间,除了个别质量不稳定的电机发生‘寿命结束’这样的现象,绝大多数的180电机几乎没有听说主电机坏的反映。同样,328直升机的主电机我相信也是非常耐用的。按照一般规律,一个产品销售出去以后有三分之一是不飞的,或者飞了几次就不飞的;还有三分之一是飞得很少的,最多几十个起落,或者没有兴趣了,或者摔坏了……反正就此停飞了;最后三分之一是在真正的爱好者手上,他们经常飞行,飞行的起落数很多,在这些人手里就可能发生电动机寿命结束的问题,那也要飞行一、两百个起落以后才可能发生。对于这些爱好者,换一个电动机真是小菜一碟的事。所以,现在不管什么公司、什么产品,在小型直升机里还是主要采用有刷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328最大的问题,不是有刷无刷,这个我觉得我所谓。最大的问题是电池!!!不仅仅是因为飞行时间短,最关键的问题,是电池的电量,对飞行的操控影响非常大。这飞机对电池,太过于敏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模友都希望产品里的电动机要用无刷的,无刷的当然有很多优点,没有电刷,就没有电刷磨坏的问题。无刷电机的效率高……。作为一个产品它必须按照系统工程学的原理来设计,只要性能符合产品需要,就要用最低的成本 ...
同意!稍肯動腦的都會明白這與成本有關!

网友:
樓主看來是忽略了我以前的回覆!早陣子LZ說用室內模式時覺得飛機很"呆",我巳說得很請楚,你翻查上一貼子的回覆自當明白十字盤兩長兩短推桿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空去户外试下,呵呵~

网友:
等你的视频看看

网友:
 长得有点难看~~但手感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去户外试下,呵呵~
粗心大意是年輕人的專利! 大概你在260身上亦忽略了這點吧?多加留意身邊事情的任何細節對玩航模甚至處世做人有莫大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通用,328就是面包控。
328可以用面包控飞,可以用新的控飞。
但是九鹰新的控,尽然不兼容260这样老的飞机,新控只兼容新飞机。
恶心。。。
這倒奇怪!論理廠家沒必要做兩個不同內容的同一款控!這只會招來廠方自己不必要的麻煩!LZ再試試是否使用不當?

网友:
这个旋翼头精度比220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指的九鹰的新控,不是面包控,是那种大的控。

是九鹰自己的技术员告诉我的,面包控(老控)可以飞260和328,新控兼容328,不兼容260.

另外,九鹰现在在研发一个320外形的3桨像真小飞机,而且好像是4通的,我很期待,听说3个月内会上市。
和328一样,新控兼容的。如果是6通就是配套新控,如果是4通,应该也是面包控。

网友:
真正损耗是尾电机,,,
这个倾斜盘不错。主轴是多少?4毫米还是3毫米?
不知会不会像260那样死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飞机我飞了2周下来,感受是:
优点:远比我想象的耐摔,舵机不像260一摔就坏
缺点:最大的问题是尾电机或者说电池,就是尾电机对电池电量很敏感,所以在不同阶段保持锁尾的控的微调程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视频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