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二手区好多人都在出蓝宇757-2

楼主(2011-12-10):
看到二手区好多人都在出蓝宇757-2,想知道为何 这个载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为什么这么多人出?

网友:
螺旋严重

网友:
楼上的~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A:
因为太好飞了,所以必须得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太好飞了,所以必须得出掉!

正解

网友:
没有过尾螺 可能运气好  mmd太好飞了 在红山飞场那2块2200电并联 飞了40多分钟 一个起落就能把人累死 在高空关油能滑好久 还没上设备 先测好再上

网友:
关于757-2好飞~~~ 有很多传说。。。。
就是没见过几个有录像的,实际飞过的人都说。。笨得像猪,根本上不去高度。

网友:
我同你讲~~757-2这飞机。不FPV,不航拍,裸飞是可以爽飞的~
如果装了设备,比如装平衡仪,返航飞控,绝对有可能出现失速螺旋!
不过避免方法也有~FPV的时候,速度不低于40公里,左右横滚角不大于20度!没把飞控调好不要试图关油滑翔!

网友B:
我感觉任何一架可以爽飞的飞机都能FPV,过分稳定的飞机如滑翔机类的,适合高空远距离和空中录象,而灵活机动的小飞机FPV乐趣更大。现在的FPV瓶颈不在载机而在图传上,要能在高速状态下稳定实时的传回清晰图象不容易,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FPV应该向高机动性地小尺寸特技机发展才对,所以LZ不必纠结于选择飞机上,选个好图传才是关键

网友:
757的重心最好前移点,原机标明的重心不怎么好飞,重心移到木条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我飞到现在都没啥问题呢  2.5kg 载重  放下襟翼 最低平飞速度25km    空载不好飞~~头太轻 顶风抬头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飞到现在都没啥问题呢  2.5kg 载重  放下襟翼 最低平飞速度25km    空载不好飞~~头太轻 顶风抬头很明显

可能你调得好~
你襟翼用不用和尾翼连动的?
还是单独放下,然后靠飞控自行推舵平衡?

网友:
这个飞机是需要改的  首先要改动力  另外重心要靠前

另外就是舵量不能 太大 他不是 F3A  他是 滑翔机  你要按滑翔机的 来飞它 你会觉得他也挺好飞的
就是尾力臂 短些  所以 稍灵活 纵向安定性不够  有风会摆尾

其他都还 OK  今天爽飞了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任何一架可以爽飞的飞机都能FPV,过分稳定的飞机如滑翔机类的,适合高空远距离和空中录象,而灵活机动的小飞机FPV乐趣更大。现在的FPV瓶颈不在载机而在图传上,要能在高速状态下稳定实时的传回清晰图象不容易, ...
严重同意

网友:
 太好了,我喜欢傻瓜式

网友:
我的757-2也要出了,本来是买来想做fpv载机 ,要爽飞,玩3D 3A去,要滑翔,玩F5B Dlg去,何必要这个!要FPV,不如拿去烧火!

网友E:
757 是有装机密技的 哈 不改的确不好飞 改以后可以爽飞飞 比较稳 就是飞机 扛风还是差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联动就是单独的5号通道控制,空机飞行需要油门和尾翼联动,减油门的时候伴随推舵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