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玉兔飞控的接线

楼主(2011-12-10):
新手一个,刚到手的玉兔飞控,请问要怎么接线

网友:
1.看说明书;

2.联系卖家咨询;

3.群里求助;

4.多潜水吧.........

网友A:
不喜欢第4条·   买个飞机静态· 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第4条·   买个飞机静态· 潜水··

不潜水的话,你很难学到东西的,就算大家帮你调好了飞机,以后有问题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我也准备上玉兔,正在努力潜水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上玉兔,正在努力潜水中

网友:
潜水是关键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很详细咯~~~

网友:
有KK基础的话灰常简单。

网友:
 玉兔 就连接的啊 看看就懂了

网友C:
啥叫潜水啊

网友(2012-01-16):
引用 网友C:
啥叫潜水啊

深深吸一口气,憋住………………,然后,…………没有然后了……

网友:
我的是天地飞的控,
1.接收机连接到飞控的输入端(正面朝上,LED朝前,则飞控左侧8组针为输入端,背面标有CH0,CH1,CH2........CH7)
  (要用附送的杜邦线一根一根对应,注意信号线,+5V线,地线每一通道都要一一对应)
   (即:三根杜邦线组成一根舵机延长线将接收机与飞控输入端连接起来,如果你有舵机延长线,又不嫌太重的话,俺觉得也可以用舵机延长线)
  1通到接飞控CH0。。。
  2通道接飞控CH1。。。。
  如此类推,
  要用附送的杜邦线一根一根对应,注意信号线,+5V线,地线每一通道都要一一对应)

2.电调线(输出信号经过它输出到电调再到电机)接电机一边M0---M7接对应。(直接用电调输入插头对应插上即可)
  不过要注意对应的电机1,4(在同一对角线上,含电调)接飞控上的M0,M3;  电机2,3(在同一对角线上,含电调)接飞控上的M1,M2
(M0,M1,M2,M3.....飞控板背面有注明)

这只是俺的体会啊,不对之处,请四轴老鸟们指正。。。。。

网友:
 对玉兔新手,这个贴子还是蛮有用滴~~~

网友D:
接收机和飞控板的联线,电调和飞控板的联线,有一个通道全插供电就可以了,其余的只连接信号端即可,省点线吧,还能少点点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和飞控板的联线,电调和飞控板的联线,有一个通道全插供电就可以了,其余的只连接信号端即可,省点线吧,还能少点点重量。

这家伙比较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