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不能调速啥情况

楼主(2011-12-10):
刚买了个水冷的船用电调,但是不能调速,而且电机也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接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了个水冷的船用电调,但是不能调速,而且电机也不转,是什么原因?

如此提问,只能作如下回答。
电调或马达坏了,买新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