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问题来了

楼主(2011-12-10):
飞机飞时机身好抖啊!怎么办?

网友A:
老问题了,调主轴、舵齿、导轨虚位

网友B:
主轴弯了,连杆松了,旋翼头弯了,买配件吧。
也有可能是十字盘上下盖脱离了,把它们按紧。

网友C:
连杆和球头之间是不是有虚位,空间有点大

网友D:
我帖子都说了好久了。你把拉杆调整到短球头去。你怎么就不知道翻翻帖子呢。

网友A:
短球头抖得倒是小了,舵量也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