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1-12-10):
求F15装配说明!
特别是舵机控制的尾翼怎么粘。

这两片不知道怎么搞定

这两片不知道怎么搞定

网友:
舵面跟机身后面用透明胶连接,弯折处要斜着切45度的V口,舵面才好上下转动
可以参考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9027&highlight=KT%D5%BD%B6%B7%BB%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