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FPV保险点,使用大马拉小车?

楼主(2011-12-10):
今天去盲拍,标称可以起飞重量4KG的电机,空中突然在加油过程中,不转了,机机直接下来了,难道要用大马拉小车的办法,使用拉力更大的电机?这样行吗?费电?

网友:
加油过程中不转了?电流过大电调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油过程,出现怪声就停止转动了

网友:
车太小了吧!电装设备检查没有 地面全动力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量低于4KG时,在3.5KG左右飞过几次,没有问题,当重量达到4KG时,出现了停止转动的故障,标称说可以起飞4KG的

网友:
呵呵,过流保护了。

网友:
什么机有四公斤?

网友:
问题应该是出在电池和电调上,电池需标的可能性比较大,推大油门时电调要电量大,电池输出不够,导致电调过流保护了,
解决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更改电调设置,把过流保护的设置改成过流后降低油门。要不就再并联一块,
再就是你的桨大了,到了那个转数电调换向过快导致 闷车
看不到你到底用的什么设备,以上完全是瞎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使用的银燕4020电机,以前出现了掉磁片现象,电调是80A的,电池5000MAH的18.5V的   14X8的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KT板的,自己做的   4020电机,14X8的桨  5000MAH  18.5V    80电调

网友:
平时在地上试车时很少会推到最大,
这么的。你现在试,多大油门时电机会堵转停车,记住这个位置,再换小桨试,看看到那个位置会不会停车。
要是有条件,就并一块电池,用排除法查毛病

网友E:
以上所有人都在忽悠LZ

LZ快请他们吃脑残片儿吧

正解是 把电调进角调整为“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前出现过,掉钢磁片现象,又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上所有人都在忽悠LZ

LZ快请他们吃脑残片儿吧

正解是 把电调进角调整为“高”

这位女士真厉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