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连炸3次。小损。。

楼主(2011-12-10):
做好了 北极星的水机,不敢在水里飞。 今天刚好在朋友那里看到块草坪。决定尝试下2s的电池可否飞的起来。 朗宇2208 kv2600 2s的电池 。 手抛起飞。 第一次。全油门抛出。轻松上天,速度不错, 但是没有找到控制感之前直接直接插树上。 翅膀断了。用胶带粘好。 再次尝试。这次就,在天上转了一圈后担心再次无法控制。降油门后想降落,但是直插地球。 电调 与电机连线脱离。 电机固定座脱离。 机尾断裂。 再次用胶带粘贴后。 第3次上天。 转了一个漂亮的弧线,当我感觉可以控制的时候直接冲进大树,挂在上面。 朋友身手敏捷的爬上去。用树枝跳下来。 发现 升降舵舵机废了。回家后发现扫齿。 损失自制北极星水机机身一个。舵机齿轮一个。 得到的经验是。 模拟继续多练,新手做飞机,不要做涂装。先飞上去再说。要不。涂了也白涂,马上就要再做  另外2s的电池可以让北极星飞起来。最少手抛可以。   运气是,没在水里首飞。要不配件全废。还不懂能不能捞回来。。 我的2s的电池是自己diy的。 1865的电芯。 一个才8块多钱。 1500ha  15c。 重量 也轻。 自制的飞机可以留出相当大的位置。并联2组的话应该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本人从1995----2000,玩橡筋动力,电动自由飞。2001到现在一直玩遥控飞机,几乎所有飞机都是自己做的。开始玩遥控那时,还没模拟器,记得第一架模型做好后试飞,选了一片庄稼地,在其上空试飞,这样如果飞机意外,庄稼起缓冲作用,可以减少损失。咱工薪阶层没有太多的钱 ,经常泡在5irc,找便宜电装设备下手买,有时也到废品收购站淘宝贝,废旧雨伞的钢丝做起落架,泡沫热切割做机翼,这些都是我眼里的好材料、别看我在这边还是个新兵,可在5irc已经潜水10多年了。16年间业余就这个嗜好,做机机---飞机机,10年前那国产设备真差,北京新幻想牌遥控器,四通的花了500多米,吉林振华遥控也是四通400多米,这种控工作频段都在FM,信号经常受到干扰的。小舵机和电池从上海陆耀华老师那里购买,一个9克舵机要一百多元,镍氢电池,是那时能找的最好的电池了。但是和锂电池没法比的,900mah8.4v的镍氢电池就有130多克重了,电机也是有刷的,那时的电动模型,重量特大动力特小,这样的模型试飞是很困难的,经常是一架新的模型拿出去,不一会儿变成了一堆“垃圾'拿回来,本人从玩模型到现在,光是遥控模型做了100多架有了,要想玩模型,就要有不怕摔机的勇气。飞飞机快乐,做飞机也快乐。

楼主:
上图了。 按照教程注册了酷六但是没找到到可以上图片的地方。 搞了个六间房的。曲线上图。

网友:
标题

我也支持2s,我用2s1500电在F4U上试了一下,是可以飞的。自制的机机也准备全用2S的电。

楼主:
我现在已经,开始考虑3s的1865的电池了 20多块的成本。。 叠成3角形。 竟然可以放进 182的塞斯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