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257用6v供电能行吗?

楼主(2011-12-10):
富他把s9257用35x电调用不用该降压线啊,请教怎么该,用什么配件,有好心人加q297224197

网友A:
不用,我就在这样用,没任何问题

网友B:
6V下没有问题,35X+9257在6V下用了几年了,运行正常

网友C:
35X不是6v的吧,是5.几的

楼主:
谢谢指教,马上装上试试,请问你们的35x该ubec了吗?

网友B:
用410M就要改BEC电压,必须低于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