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9个定子绕完后线头怎么接通?就就我

楼主(2011-12-10):
电机华科尔100D03BL组电机 我的绕线方法是3组线,每格2个片一绕,绕好后有6根线头,就是不知道怎么接成3组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华科尔100D03BL组电机 我的绕线方法是3组线,每格2个片一绕,绕好后有6根线头,就是不知道怎么接成3组头

依据所需,共有两种接法如下图所示:

网友:
每2个头接一起,一共会产生3个头,3个头两两都要互通,自己研究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