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参考AVA做一架两米弹射滑翔机,4.26更新

楼主(2011-12-10):
之前仿的一架深红改成电滑了,重新打造一架2米弹射,计划翼展2150mm,机身长1150mm,翼型准备用AG24,机翼分三段,四折上反,全动平尾可拆,垂尾可拆,舱盖减速板,现在空机身完成,没装设备100克,原计划准备做到500克左右,现在有点担心到时候机头配重会很多。图都是手机照得,先将就着看,

网友:
铰链的缝隙最好开在木结构的结合部位,方向舵貌似忘了预留舵角位置??  方向舵和碳杆结合的地方在加固下,要是侧滑降落你的尾翼或者碳管就完了 。如果想更轻尾翼的斜撑条没有必要用方料,2mm厚的轻木条足矣

楼主:
铰链位置确实是不知道应该开在结合部位 ,舵角位置的木块还没粘呢 ;垂尾制作的时候真没考虑侧滑降落会有侧向的受力,这个还得用玻璃布再加强一下,垂尾做成可拆卸强度上确实很受影响。整个平尾都是4mm较硬轻木切的条,中间和两边用树脂玻璃布加强,垂尾底部和固定面后面是松木,其余也是4mm轻木切得条,
过一阵跟机身结合了再继续上图,

楼主:
持续更新

机头结合了,听从youlan的建议又重做了一个垂尾,取消了垂尾下半部分,
推拉杆部分现在很纠结,1mm钢丝两米长有20多克,用了的话机头得额外配重四五十克,1mm碳杆担心强度不够,1.5mm碳杆手里没有,有的话也不好说能不能用,因为套管内径是1.6mm的,很纠结

网友:
机头很帅~!成品的?

网友:
机头确实帅。

网友:
机头是topsky?

楼主:
这个机头是接手模友手里闲置的,可是出自名门的,飞鱼前辈的模具出的

等装完机身设备,就要开始做机翼,手里没有轻木片了,各位有没有推荐哪个店家的轻木比较靠谱,质优价廉的,

网友:
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QQ  112442548

网友:
越来越专业了昂你

网友:
霸个位置等待楼主超慢更新!

楼主:
标题

14号买的木头和蒙皮今天终于查到快递收件了,怎一个慢字了得。
准备整机蒙透明蓝,这两天把升降方向舵机装上了,舱盖减速板的机构很复杂呀,现在在舱盖减速板和做襟翼两个方案中犹豫。
现在机身重量已经130多克,而且尾部偏重,现在用4节5号品胜(115克)都有点压不住,

楼主:
等材料的过程很漫长,上一下同时开工另一驾机

先看一下原机型 Dotkiller,

放大了1.5倍来制作的,profili2.0上面没有这个飞机的翼型,

HS 522 195,135mm.jpg

楼主:
一次只能传一张图,想配图说明都困难,

买的高密度泡沫,据说是检测板,

买的高密度泡沫,据说是检测板,

切好,打磨,完成

切好,打磨,完成

跟另外一个两米电滑翼胚放一起看看

跟另外一个两米电滑翼胚放一起看看

反面埋了碳杆

反面埋了碳杆

按形状准备胶片,这个是在物资材料市场买到的专门玻璃钢成型用的

按形状准备胶片,这个是在物资材料市场买到的专门玻璃钢成型用的

裁玻璃布,用的是0.06

裁玻璃布,用的是0.06

装被子的真空袋,PVC管气瓶,冰箱压缩机

装被子的真空袋,PVC管气瓶,冰箱压缩机

袋子用了很多次了,现在漏气,只能抽到这个真空度了

袋子用了很多次了,现在漏气,只能抽到这个真空度了

楼主:
说明一下,这个小竞速做的很失败,用0.06的布一点强度都没有,只能当休闲飞,所以做机身和选动力的时候都相应的降了一个级别,机身是用泡沫切割打磨,用0.06玻璃布切成条缠绕的,现在机身中部挖空强度又不够,准备再补一层0.2斜纹布,电机装得是1806N-3200,可惜现在手里没有小电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飞起来呢,也许哪天风好就拎着去当山坡玩了

楼主:
标题

昨天木头和蒙皮到了,透明蓝是颜色比较深的那种,该选透明浅蓝的,今天把尾巴蒙了,现在这个颜色和机头颜色不搭,又将就了

网友:
机身杆太长了!这样 后面会很重的!

楼主:
滑翔机尾杆长点不算毛病,头轻就加点配重,
刻了中段的翼肋,

网友:
还有没有更新 啊!!

楼主(2012-01-13):
机翼中段基本完成了,

网友:
机头是dlg用的吧?似乎短了一些,如果在延长一点就好了。

网友:
坐等更新,另外问问飞翼好飞不??我特喜欢飞翼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翼简单好玩,也很好做。后推的泡沫飞翼生存性很强,各种炸鸡都没大事,一般都是飞到不想玩,再拆了做新的。我这次做的是仿竞速的外形来的还没试飞呢,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吧。5月份东风起还准备做一个新的叫ZIPPA的山坡机型

网友:
哈哈,是啊,我头像上的飞翼我都飞了两年多了。
刚开始翼展800,后来机头给撞变形了,然后把中间去掉变成了翼展700。后来机头又变形了,然后又截短了。
呵呵,这架飞翼可以算的上功勋机了。呵呵

楼主:
回家过年,完了还要去媳妇家,十五以后才回家,先停工了,呵呵

楼主(2012-02-23):
又做了一点,现在前后缘还没弄完,

网友:
这得多大翼展啊?

楼主:
其实翼展并不大,才两米一多点,主要是翼弦小(180,170,130,90)才显得翼展大,

楼主:
两米一的翼展,木结构才120多克,强度有点小弱。弹射拍手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请教下,这种弹射机一个人能玩吗?是不是要需要另外有人帮忙弹射起飞呀。

楼主:
回答楼上问题,弹射机一个人玩没什么问题,我是使用挂带,一手持机,一手拿控。弹射的时候先顺着风向把橡筋拉伸到三倍左右的长度,然后挂上飞机,手持机腹,飞机60度仰角放飞,自然脱钩即可,中途如果有偏离可用方向舵修正。切记在拉伸橡筋的时候不要把手指头勾在弹射的拉环里面。

楼主:
最新进度

网友:
这机翼拿来弹射真心担心拍手……

网友:
五折机翼做弹射???!!!:funk:

楼主:
纯粹做着玩,现在蒙好热缩蒙皮只有150多克,其实机翼的强度还说的过去,就是两个插销用的是4mm碳棒,受力机翼会变弯。我测试了一下手里的医用胶管,拉伸到三倍长度是1.5kg。同样的在机翼上面压载1.5Kg插销位置会变得很弯,中部下降接近10cm,强度确实让人担忧。

网友:
上反角

楼主做的很精彩,但最后一张照片看上去,5折的上反,似乎角度有些大了。事实上,中段机翼的上反角有3-5度就好,两端的外侧机翼也只需要7度左右就足够了。现在看,似乎中间两段的机翼和中间平直机翼之间的上反角太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横向安定性过强或造成机翼的摇摆,转弯困难。您的机翼也没有副翼,可能会有点问题。
插销可以考虑4毫米的不锈钢棒,弹性比较理想。另外插销套箱外侧要用大力马或者凯夫拉之类的坚韧的细线缠绕后涂抹环氧胶加固,这样才比较保险。

楼主:
谢谢有前辈来指点,这个机还是有原型的,一直没好意思发上来,还是发出原型吧

网友:
强!原来是仿AVA!试飞了吗?记得把飞行感受发上来啊。

楼主:
现在还没完工呢,试飞还得过一阵呢,
看看我的弹射钩,4mm长螺栓,先在煤气灶上烧红退火,把螺丝头用钳子掐掉,然后上台钳锉掉螺纹拧完,上个防滑螺丝就成了

网友:
AVA现在貌似也停产了,现在主推的是MAXA,模造机

楼主(2012-03-26):
还差最后一步了,就是配重,这一阵一直没休息,得赶紧抽空把配重搞定去大草坪试飞

楼主(2012-04-26):
郁闷,编辑半天附件过大,全没了

前几天用老的医用胶管去试飞,结果胶管老化总断,飞的很不爽,于是在淘宝上面买了20米3*7的椰树弹弓橡筋,拿到手发现弹力太强了,拉伸两倍长度拉力在2.5KG左右,拉伸三倍长度拉力在3.7KG左右,今天手痒还是带着去了,配了70米的风筝线,从两公斤拉到2.25公斤拉力,今天风比较大,要是微风的话准备拉到2.5千克试一试的,估计也快到这个机翼的极限了,起飞重量500克,机翼才150克,这个强度我已经很满意了。
再有就是风太大只敢顶着风左右晃,吃到一次热气流升的很高,也没敢顺风追,怕飞丢。
同时带去的还有一架一米六弹射,翼型是SD7037 在大风中感受到了两种翼型巨大的差异

网友:
就一张图。。。你这个交代也的太水了点吧??? 弹射橡筋2*4的就够吗?这样拉的更长一点,加速的时间长一些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弹得更高,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大的弹射机如何起飞,是和绞车起飞一样飞机一定角度的直接拉上去还是先水平加速,脱钩后再爬升??弹射的高度大概有多少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弹射拍手是肯定的!风大一点都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一直是单飞,也没带相机,就手机随手拍了一张,弹射橡筋我现在感觉拉伸到三倍长度能有三倍的飞行重量就可以了,我这个橡筋弹一公斤左右的飞机都够了,2*4的橡筋不知道拉力能有多大,
弹射起飞前面的阶段跟绞盘起飞是一样的,40到60度出手,直接一个弧线就上去了,改天有人一起飞的时候从侧面拍个视频,呵呵

网友:
nice job!看来和绞车起飞的方式一样,这机翼也够坚固的啦!没有一定材料上熟悉的运用度和一定的勇气是不敢飞这样的飞机的,可能一松手就费了…

网友(2020-07-29):
大佬,请教一下,用AG24这种翼型的目的,是不是因为发射的时候需要低阻,所以翼型穿透要好,盘气流能力又不能太弱,所以AG24是一个兼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