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模友调机,大风中测试。。。。

楼主(2011-12-10):
群里有模友的四轴一直说不稳定,他整套寄过来给我了,我直接刷了新固件,重新校准了水平,直接开飞。

配置:朗宇2212KV980+好盈30A电调+1045,轴距400,玉兔飞控(带超声波,不带电子罗盘与气压计)

并且在今天的大风中测试了大幅度打舵的情况,因为有人说他大幅度打舵后在恢复水平时会震荡而炸机。因为找不到帮手,只好用三角架固定拍摄,所以也不能飞高,只在1米左右的高度测试,结果也没有出现震荡而炸机的情况,很多时候舵都打到底了。

直接看视频吧,顺便看看当时的风有多大。

网友A:
很强大,要是再带个气压计就更爽了。

网友B:
兔哥,调机的水平很高阿!

这几天风的确很大,一阵阵的吹的直打哆嗦,手都不灵活了,固定翼也飞不了,也只有整4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要是再带个气压计就更爽了。
这一套他没有买扩展板。

不过这么大的风,有气压计估计也不行,因为之前我试了我的四轴,一有风吹来,气压计也定不住,没风的时候定高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哥,调机的水平很高阿!

这几天风的确很大,一阵阵的吹的直打哆嗦,手都不灵活了,固定翼也飞不了,也只有整4轴了。
其实我都没怎么调,直接就这样的,主要是玉兔飞控了得。

网友:
我也准备上玉兔,正在想大家学习中

网友:
这个调试效果很不错~
兔哥~我的JJ调试工作也拜托你了啊

网友:
这个飞控基本不需要调,看来还是飞的问题, 顶兔哥

网友C:
是不是楼主没有打舵的时候,机架有点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楼主没有打舵的时候,机架有点晃动

是的,有些震荡。

这个机架只有400。我第一块电用的是1500的电池,几乎没有震荡,后来拍摄时是用2200的电池飞的,感度有些高了,有点震荡。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些震荡。

这个机架只有400。我第一块电用的是1500的电池,几乎没有震荡,后来拍摄时是用2200的电池飞的,感度有些高了,有点震荡。
原来以为是感度有点高,后来调整了参数也没改善。再仔细一检查,原来是这位模友的桨严重不平衡,一般的桨做平衡时只需要一段不到1CM的纤维胶带就可以了,但他的桨(特别反桨)我足足用了一条6CM长的纤维胶带粘在桨尖,才配平。

做完桨平衡后,完全没有了震荡,我都能在仅1.2米宽的电梯间里飞了。可惜下午时电梯里光线不好,拍不了视频,不然就上一个在电梯间里试飞的视频了。

网友:
把遥控器拍出来。强烈要求把遥控器拍出来!

网友:
引用:
原来以为是感度有点高,后来调整了参数也没改善。再仔细一检查,原来是这位模友的桨严重不平衡,一般的桨做平衡时只需要一段不到1CM的纤维胶带就可以了,但他的桨(特别反桨)我足足用了一条6CM长的纤维胶带粘在桨尖 ...
问免哥桨怎么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