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白金属热处理的大侠没?

楼主(2011-12-10):
向大家探讨下,比如45的钢板要是做热处理会不会提高他的硬度和抗走形的能力.还有就是热处理如果有条件的话自己可以做吗?需要哪些工序才能完成?还有如果要做雕刻机的机架的话事铸铁好些还是45的钢好些??对了如果是已经做好了的45号钢机架,在做热处理会不会走形啊~!

网友A:
http://www.rclbbs.com/forum.php
热处理论坛,,,,,去看看

网友B:
我是不是大侠
告诉你我知道的
1、比如45的钢板要是做热处理会不会提高他的硬度和抗走形的能力
答:金属热处理能提高硬度,也能降低硬度。淬火能提高硬度,回火能降低硬度。当然都是有范围的,不能能通过淬火把45钢弄得跟硬质合金一样硬。
2、还有就是热处理如果有条件的话自己可以做吗?
答:可以,看最后的要求。要求不高,烧红了扔水里或者油里就算淬火了。
3、需要哪些工序才能完成?
答:热处理有很多工艺,简单说基本过程都是 升温--〉保温(渗碳、氮)---〉降温
4、还有如果要做雕刻机的机架的话事铸铁好些还是45的钢好些??
答:我个人认为能用铸铁的就不要用钢的。时效过的铸铁变形很小。
5、对了如果是已经做好了的45号钢机架,在做热处理会不会走形啊~!
答:肯定会变形,一般精密零件都是在热处理以后再进行磨削加工。
个人浅见,为的是抛砖引玉,大侠们斧正。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45#淬火变形量很大,硬度最多也就HRC40左右,自己做不现实,要做找当地热处理工厂就可以了,价格很便宜的,几块钱一公斤。DIY雕刻机架完全没必要做热处理,铸铁机架没做时效处理的话基本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学过两天金属材料,都还给老师了。充下胖子先。45号钢硬度较软,适合机加工,后期才进行渗碳等提高表面硬度的热处理。自己DIY渗碳貌似难。不过好象有渗碳剂卖的。铸铁抗压强度大于抗拉强度,如果机架是负重的,铸铁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E:
对了,你或者可以通过淬火来提高表面硬度。如果说的不对,望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