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铝型材做个车床架子

楼主(2011-12-10):
想用铝型材做个车床和铣床的架子
放在墙角,做个L型的,大概多少粗的合适?
还有用这个做合适嘛?还是应该拿木头或者钢焊接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做起来

楼主:
忘了说了
我的是180小床,还有16的小铣

网友A:
我建议你买方管,铁的,自己切割焊接,这样身子骨才能结实

楼主:
就是没这个条件嘛
焊接没设备
外面加工挺贵的

网友B:
型材也不便宜,想便宜买方钢,角铁,或则槽钢,自己焊,没焊机去买便携式的四五百块

网友C:
有人做过,挖挖坟看看

楼主:
挖过了,只有拿型材做雕刻机的

网友D:
还不如直接买张木桌子,实木的那种

网友E:
实木的可以,榫卯结构比铝合金的结实,用凿子打眼拼装,搞机械的这个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F:
还是铁的吧,总体成本也低,强度也高

网友G:
国标角铁拿螺丝固定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嘿嘿,我放房间里的
所以想做的干净点,这样还得刷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