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安装完毕,学坛子里面的能人也做了一根V天线,42楼试飞

楼主(2011-12-10):
先上图

网友:
楼主好手艺,不过提醒下楼主GOPRO这样装,重心偏高,估计不好飞,我的飞翼也是这么布局的,已经炸了,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看OSD参数,时速70多公里,螺旋炸鸡,各种茫然中。

楼主:
错爱的飞翼是多大的?

载机上面都用了什么设备,说说吧,也好有个借鉴。

网友:
这个设备舱盖板怎么回定的?

网友:
够这样装确实不行。风阻太大。

网友:
都挺富有,我看见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载机上面都用了什么设备,说说吧,也好有个借鉴。

H飞控、电机郎宇2814、浆和你的一样、一个小的摄像头、GOPRO、4S4000MA电池、AAT跟踪云台的小板、柏通800MW1.2G图传149DP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小盖子本来也想上两块磁铁,后来想到了一个妙招
把活动盖子切成梯形切口,盖回去就自己夹持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乎能叫出名字的设备都已经让你用上了,机翼单位载重多少克?飞翼的巡航仰角是多少度?关闭油门的滑翔姿态稳定否?滑翔仰角是多少度?
说说看,大家来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大的重量?这样的配置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大飞翼装的很漂亮,祝爽飞

网友:
一看就是个仔细人 加油 爽飞

网友:
试飞了没有?

网友:
做成这样漂亮,换了我都舍不得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盖子本来也想上两块磁铁,后来想到了一个妙招
把活动盖子切成梯形切口,盖回去就自己夹持住了。

谢谢啊,你的飞翼装的漂亮,蒙皮更漂亮,可惜我没这手工

网友:
另外你这个V型天线这样弄着降落很容易蹭上,可以用同轴电缆延长固定在垂尾上

网友:
楼主好手工,建议还是把舱盖固定的紧一些,生的炸鸡时丢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子安装已经验证了,没问题,很好用!多谢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