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1.6道翼+H飞控

楼主(2011-12-10):
有道的1.6米EPP飞翼搭配H飞控,抽时间慢慢弄,今天周末,正好雨也停了,决定今天首飞。
飞这个飞翼比较悠闲,ZTW40A,朗宇2814 KV870电机,3S2000电池3组,因手上没合适的桨,把以前的1070仿APC桨装了试飞。
全油门23A左右的样子,感觉没发挥这个电机的威力,看来12x6或者11x5.5的桨应该是和比较好的组合。

H飞控的辅助模式飞行很平稳,还需要慢慢细调一下。今天飞的地方是个小山坡,朋友用手把飞翼推出去,然后加油起飞。
今天飞的地方不行,隔得不远就是个什么什么发射塔,严重干扰FF9 72M  一两百米就失控保护,好在H控得力,能把飞翼稳住。

今天还试了一下慢速,第二次飞的时候还关了油门开辅助模式等飞翼滑翔,没有螺旋,重心还算可以。。
第三次看爬升能力,飞翼爬升还是比较快的,只是基站的干扰实在太严重,爬到1600就实在不行了,严重失控……
降到了1000多米,最后干脆来试了一下垂直俯冲,这个飞翼的俯冲确实快,几秒钟就到两三百米了。

贴张图,不能说明什么,只是分享一下。

网友:
我有个1.2米的感觉不好调

网友:
调试就飞1000多米高啊:loveliness:

网友:
这么强,装3块电池。KV870配1260比较爽。

网友:
飞翼装的很整洁哦
只有失速后才会发生螺旋。
螺旋在正常滑翔状态下不会发生的,保持一定的下滑角度避免失速,就不会螺旋啦!

楼主:
重心很重要,宁可靠前绝不往后,老道你的飞翼设计个便携插接快装的就厉害了,再接再厉

网友:
要顶哟,要顶哟,绝对要顶哟,真的要顶哟,顶累了还要顶哟,顶了楼主开心哟,楼主开心我还要顶哟》》》》》》》》顶: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要顶哟,要顶哟,绝对要顶哟,真的要顶哟,顶累了还要顶哟,顶了楼主开心哟,楼主开心我还要顶哟》》》》》》》》顶

网友:
过些天也要帮黄瓜兄装这个飞翼了,还一头雾水呢

网友:
图中照片怎么没有两侧的垂直安定翼?

楼主:
回家的为了方便放车里携带,把两边垂翼拆了,回来照的时候没上

网友:
lz你的飞翼左翼上面的小天线是什么?

楼主:
哦,那是149DP的接收机天线,天线长了点,我又不想盘在机翼末端,正好手上有根车用的天线管,热弯了镶到机翼里面的,接收机天线的末端就穿在管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是149DP的接收机天线,天线长了点,我又不想盘在机翼末端,正好手上有根车用的天线管,热弯了镶到机翼里面的,接收机天线的末端就穿在管里

原来是这样!
赞一个

网友:
非常规整

网友:
做得真棒! 看来就是我这个打头的飞翼做得最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