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1-12-10):
我这个是舵机位置安装错了,还是连杆不对啊。。就副翼两个搞定了,昨晚弄到今天早上六点还是没搞定方向舵和升降舵各位大侠帮帮忙哦,小弟感激不尽

升降舵也只会往舵机安装那边转,往另一边就钢丝弯了,转不过去

升降舵也只会往舵机安装那边转,往另一边就钢丝弯了,转不过去

方向舵只会往舵机安装的那边转,不会往另一边转

方向舵只会往舵机安装的那边转,不会往另一边转

楼主:
有没有上海松江的前辈啊,上海的或者,求指点啊,qq1452789833

网友:
是不是钢丝细了?楼主的照片看不清楚啊,钢丝强度不够可以加娃哈哈的吸管套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1mm的钢丝。。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呢,淘宝的这个钢丝

网友:
先把舵机所有的连接都拆下来,通电,注意控上微调回中,所有舵机回中后,再接上试试!

网友:
先把舵机盘拆了上电让舵机回中,还有用的什么控?看看舵机行程设置。

网友:
是钢丝细了,换1.5的试试

网友:
你那个舵角好像安装反了,就是在舵面上的那个东西要反一个方向

网友:
钢丝的硬度不够,很简单的道理。“硬”才是真理

楼主:
谢谢各位!!我都试试

网友:
你的舵面安装位置错了,应该固定在紧靠转向轴的位置,这样舵机才能有效的带动舵面。 而你却安装在了最外缘,再加上钢丝柔软,所以没有舵效。

网友:
加碳管可以

网友:
1、舵角装的太后 2、拉杆太细

网友:
12楼回答正确,那个塑料舵角要安装在靠近舵面旋转轴一侧,这是主要原因,在网上看看人家怎么安装的,不然钢丝再粗也没用,不过你的钢丝也确实可以再粗点。

楼主:
舵角改好啦,接下来要换碳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