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微型铣床用什么丝杆好?

楼主(2011-12-10):
做微型铣床用什么丝杆好?T型的?还是滚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微型铣床用什么丝杆好?T型的?还是滚珠的?

微型?啥叫微型。
T杆的精度调到最好约0.05  @20   1m长100元左右 要自己处理回差问题
滚柱的精度能到0.005      @20   1M长500以上  螺母多半都有消回差设计

网友:
估计LZ是想做小雕铣,多大的床啊给个参考,比如一本书大小?

楼主:
燕尾拖板宽100MM左右的 ,不知道用什么的好!

网友:
当然用梯形丝杠啦,实在没办法还得考虑三角形丝杠呢,滚珠丝杠的精度还是比较难控制的,因为导程较大,分辨精度会比较低。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滚珠丝杠的精度还是比较难控制的。工业级导程都大,导程小了,牙就细了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滚珠丝杠的精度还是比较难控制的。工业级导程都大,导程小了,牙就细了软了
那是很多人误读了,想象一下就知道了,滚珠丝杠有三层不同的面,丝杠外面,滚珠面,还有螺母内面,还不复杂吗。要把这三个零件糅合在一起需要控制很多方面的精度。并且导程也不能很小,因为滚珠卡在中间决定导程小不了的。很多计量工具的丝杠都是三角形为主,滚珠丝杠摩擦系数及获得较低扭转阻力,减少丝杠与螺母磨损而造成的精度丧失而已,所以适合数控机械等高速位移的机械。滚珠丝杠还不容易自锁停住,遇到大的阻力时会对驱动它的电机产生明显的反作用力。所以步进电机会产生丢布显现。实际上以丝杠形状来看精度的话三角形螺纹还是最高的,因为内外螺纹啮合可以做的更紧密,导程最短,这样分辨率也是最高的,很多千分尺可都是三角型螺纹的,只是它容易磨损,不能承受大的的轴向力,移动速度也很难提高,所以才找到一个平衡点,采用梯形丝杠,梯形丝杠传动速度也较快,螺纹较厚,承受更大的轴向力。这个是经过几百年实践的,几百年前的螺旋压榨机都是梯形丝杠的。有些流传下来的压榨机都几百年了照样还用的刚刚的。

网友:
我的看法是如果是数控必须是滚珠丝杆,如果不是数控就没有必要,加个数显就行了。

楼主:
直径8MM或10MM的丝杆长300左右有问题不?

再问下!直径8MM或10MM的丝杆长300左右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