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丢出去 后滚翻

楼主(2011-12-10):
后滚翻是太靠后了吗? 还有飞翼要不要做下拉和右拉?

网友A:
是不是太靠后你可以试着重心前移看看有没改善,第二个问题要不要下拉右拉 我没有做

网友B:
重心宁前勿后,要不然没法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 第二次我把重心放前面来了 叫别人帮我把它丢出去 直接头载地了,可能第一次飞这种翼型的飞机不适宜饿。

网友D:
回复 楼主:
重心往后调一点试试呗…

网友E:
说明书或者卖家那里能告诉你重心的具体位置

网友F:
呵呵,和我的一样!头轻了就往后翻,头重了就要栽下去,要多试几次,最好找个草多的地方测试,直到调整到位。还好,飞翼是耐摔之王,且使呢 !

楼主:
的确是这样,炸了10多次没飞起来,其中2次 把电机都炸飞了,飞翼真的耐炸哈。

网友G:
重心问题,今天我的飞翼也试飞了,很成功。在这里也感谢老程和老道。

网友G:
另外道翼的重心大约在横杆向后一厘米处。

网友H:
标题
重心在碳杆附近……只是参照物……每个人的电装重量、布置位置不同……所以肯定不一样……后空翻应该是头轻了……前加重……

网友I:
毛别? 你还在论坛现丑啊 呵呵 我帮你重新装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