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光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1-12-10):
前段时间家里用的21w蝶形灯烧了电子镇流器,买了个十来块的装上几天又烧了,拿去换了个也使用半个月又烧,只好到另一家也是买个十来块的用了几天还是烧,我猜也许那支21w的灯管实际功率偏大?重新买了个灯并买了个二十多元的镇流器,拆开十来块的看原来用的功率管型号是13001的小功率管,而二十多元的用的是带铜散热板的13003  ,今天有个32w螺旋一体灯烧了,拆开看以为又是用的13001,再细看标的是13003  ,13003这么混乱的

网友A:
我一看您发帖。还以为又...........
大哥 当心手啊

楼主:
这个21w的镇流器用也又是另一种带散热的13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您发帖。还以为又...........
大哥 当心手啊
这几天先玩电子的

网友B:
是灯管老化报废导致镇流器损坏,换灯管吧,不过这种灯管很垃圾,寿命短,看看有没有佛山照明质量好,不过人家大厂不做这种小管

网友C:
少见多怪。。。。   封装成本有差异,都是山寨厂做的,芯片只是通用高压开关管,是什么型号看侬需要,随便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灯管老化报废导致镇流器损坏,换灯管吧,不过这种灯管很垃圾,寿命短,看看有没有佛山照明质量好,不过人家大厂不做这种小管
灯丝断了一头,当初我以为是功率管或者其他元件坏,想做移植手术呢 ,现在是发现13003是有三种外形的,

网友D:
还这么容易坏,你买的是山寨中的山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见多怪。。。。   封装成本有差异,都是山寨厂做的,芯片只是通用高压开关管,是什么型号看侬需要,随便印的。

山寨应该外形也要像才是吧

网友E:
D个LED灯吧,我家里日常照明都用LED了,工作照明还是白炽灯,金卤灯,卤素灯好些

网友:
这种管子质量比较稳定的是飞兆,买到正宗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这么容易坏,你买的是山寨中的山寨吧
这年代山寨和正品很难分,那个便宜买那家了 ,我家安装灯管好像有四十多支,经常要换

网友:
等你来业内统一规格

网友F:
正常的,有to220的、to126、to92的,to92的应该就是大管芯的13001,封装不同最大耗散功率也不同,另外同样封装的也有不同的管芯面积,价格不同适应不同客户的需要,楼上的那种to252的倒是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D个LED灯吧,我家里日常照明都用LED了,工作照明还是白炽灯,金卤灯,卤素灯好些
十几二十块一支灯已经头痛了,也许功率也乱标 ,我餐厅装5个螺旋的32w亮度感觉和40w的光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来业内统一规格   888804
也带铜基散热吧

网友:
下辈子投胎好好学电子

网友G:
现在都是电子得了,飘轻 ,我用建国初期的镇流器一直到现在,它不烧,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有to220的、to126、to92的,to92的应该就是大管芯的13001,封装不同最大耗散功率也不同,另外同样封装的也有不同的管芯面积,价格不同适应不同客户的需要,楼上的那种to252的倒是不多见
同型号耗散功率也不同就有点乱套了,耗散功率不同(从体积和散热看功率相差很大)的话该另标个型号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是电子得了,飘轻 ,我用建国初期的镇流器一直到现在,它不烧,不坏。
这种开灯时得闪几下,还有电压低和天气冷就难启动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型号耗散功率也不同就有点乱套了,耗散功率不同(从体积和散热看功率相差很大)的话该另标个型号不更好?
其实国外原装的管子同型号同封装的耗散功率是一样的,只有不同封装的才不一样,哪怕是不同厂家的同型号管也基本上差不多,也不存在大管芯小管芯一说
只是像这类型的开关管因为技术门槛不高而又在国内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中大量应用,所以国内的封装厂家就乘虚而入接手这巨大的市场了,而为了适应国内特殊的国 情当然得根据高中低档的售价采用不同的管芯了,至于为什么不换个型号就更简单了,要接手国外品牌打下的市场份额当然得沿用他们的型号,这是个认知度和先入为主的问题

网友:
封装型式不同。
还是老式电感式耐用,光说省材料了,可是用电子的光工本费都进去多少了?还造成这么多电子LJ。
不过到是扩大内需了。

网友:
上海绿源的节能灯不错,三基色亮度高,也便宜,我一直用着!非广告!

网友:
确实电子的不禁使,老换头疼的很。

楼主:
日光灯到是否节能?我在餐厅装了5个32w的螺旋灯集中照饭桌也感觉不怎么够光,160w呀,客厅用了8个21w加3个传统15w灯泡还免强够亮,楼梯过道用15w传统灯泡几年从没换过,国家号召使用"节能灯"不是说省电,亮度高寿命长等优点吗?我感觉不到有这优点?或者买到山寨货

网友H:
说实在话,现在市面上的所谓节能灯并不节能,相反是彻头彻尾的严重耗能,质量有严重问题,不但消耗原材料,产生时耗费能源,耗费市民金钱,更甚者是再次造成污染,比起用白炽灯是得不偿失。
现在家里留下一大堆节能灯电路板,不知道用在何处才好。为什么厂家不单单只卖灯管,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换个灯管就可以继续使用。也许只卖灯管没有什么利润可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实在话,现在市面上的所谓节能灯并不节能,相反是彻头彻尾的严重耗能,质量有严重问题,不但消耗原材料,产生时耗费能源,耗费市民金钱,更甚者是再次造成污染,比起用白炽灯是得不偿失。
现在家里留下一大堆节能 ...
我也是,坏了很多,看到垃圾堆有很多节能灯电路板用的是13003,就4块钱一斤秤了两斤计划用作移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坏了很多,看到垃圾堆有很多节能灯电路板用的是13003,就4块钱一斤秤了两斤计划用作移植的

3A老大你买几支欧司朗的节能灯试试看,我用过成千上万盏。。。。感觉比飞利浦的好,国产小厂货不好用,不节能不环保,不耐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E:

问题是能买到原厂的才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题是能买到原厂的才是呀.

中 国欧司朗(佛山照明)好像有零售服务,欧司朗欧标的节能灯好像也是他做的,我用过比较贵,里面电路元件用料很奢侈

欧司朗不大像飞利浦,大多东西是自有工厂在做,飞利浦则大多东西由代工厂加工,飞利浦的一个在宁波的整流器代工厂我还去考察过,只能说比山寨工厂规整些,管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3A老大你买几支欧司朗的节能灯试试看,我用过成千上万盏。。。。感觉比飞利浦的好,国产小厂货不好用,不节能不环保,不耐用
这个H型的二十多块一支,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山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H型的二十多块一支,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山寨的

欧普是中 国灯都广东中山的最著名品牌灯具之一,性价比比较好,我去过中山NN次,那里是灯的海洋,当然欧普假货也泛滥,一般从他的专卖店买买到假货的可能性不大,从五金店买要问清楚是不是原厂货,一般店主会如实告知来货的情况供你参考判断

网友:
现在的节能灯(是不是是真节能还两说呢).电是节约了,买灯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欧普是中 国灯都广东中山的最著名品牌灯具之一,性价比比较好,我去过中山NN次,那里是灯的海洋,当然欧普假货也泛滥,一般从他的专卖店买买到假货的可能性不大,从五金店买要问清楚是不是原厂货,一般店主会如实 ...
中山古镇吧 ,整个城镇全是卖灯具呀

网友:
国产电子器件(其实是国内封装)是没法相信的。。。

网友J:
13003  封装不同  功耗不同,功率大的灯要加散热片。  我买的都打开,通电试试如果功率管过热,就加一个散热片,十几元的一般都用1年以上,长的用到3年。
你那一堆镇流器,看起来跟飞利浦的差不多,像家用飞利浦的就不错价格便宜,质量有保证,像这种结构的镇流器很多并不是真坏了,许多都是保护电阻因过压或过流烧坏,换个电阻就OK

在这里介绍一个简单的区别节能灯的小窍门,100%管用,就是打开灯,把手伸到灯下,看看手掌颜色,如果是像日光下的略微发红的颜色,说明节能灯是正品,如果是发暗,发青,那就证明是山寨节能灯。

网友K:
哪一位能把电子镇流器的电路图发上来?我家里也是有好几个这样的垃圾,如果能修理一下就好啦。

网友J:
3a  看你餐厅灯的找照片,很明显颜色光谱不对,是山寨货,像客厅  如果不加灯罩,单独一个18W的节能那个亮度用照度仪测估计的800以上,看电路板 修机器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3a  看你餐厅灯的找照片,很明显颜色光谱不对,是山寨货,像客厅  如果不加灯罩,单独一个18W的节能那个亮度用照度仪测估计的800以上,看电路板 修机器都没问题。
餐厅用的是标三基色呀,光谱不是偏兰

楼主:
引用 网友J:
13003  封装不同  功耗不同,功率大的灯要加散热片。  我买的都打开,通电试试如果功率管过热,就加一个散热片,十几元的一般都用1年以上,长的用到3年。
你那一堆镇流器,看起来跟飞利浦的差不多,像家用飞利浦的就 ...
我那堆镇流器全试过点21w--40w都亮,就不懂这镇流器是多少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一位能把电子镇流器的电路图发上来?我家里也是有好几个这样的垃圾,如果能修理一下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13003  封装不同  功耗不同,功率大的灯要加散热片。  我买的都打开,通电试试如果功率管过热,就加一个散热片,十几元的一般都用1年以上,长的用到3年。
你那一堆镇流器,看起来跟飞利浦的差不多,像家用飞利浦的就 ...

3A老大买的镇流器尸体不是飞利浦的,零件插得东倒西歪,显然是人工插的,飞利浦的元件都是机插的,很规整

网友:
说错了,不是尸体。。。。

网友:
这么来说吧,前几年你要是买块网卡,可能芯片上都是8738,这东西也一样,中 国的山寨厂都是来料加工型,所以原件那怕是电路一样都不为奇

网友L:
当年生产过这玩艺,依稀记得:管子反压最好超1KV,图3的那基——射极二极管必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当年生产过这玩艺,依稀记得:管子反压最好超1KV,图3的那基——射极二极管必不可少。
13003那有1kv ,电子镇流器大都使用13003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