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强力磁石的吸力。

楼主(2011-12-10):
想问下,宽五公分长二米的由强力磁石组成的长条最大能达到多少公斤的吸力,或是这么长的长条磁石能吸起多少公斤的铁??磁石与铁之间有一公分的距离

网友:
磁力跟体积面积没有关系的。

网友:
这好象不好计算,主要是看磁铁排列方式(就是磁路的组合方式),还有被吸引物是何形状的。

网友:
不知道,但我感觉这1公分的距离至少会让磁力减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宽五公分长二米的由强力磁石组成的长条最大能达到多少公斤的吸力,或是这么长的长条磁石能吸起多少公斤的铁??磁石与铁之间有 一公分的距离
用一小块试验就能算出大约数值吧

楼主:
现在的一切还在想想中。原理是这样的。得一二个人拉不开,估计得四五百公斤的吸力吧.
那位有这样的磁石,测试下1CM的距离能有多大的吸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一切还在想想中。原理是这样的。得一二个人拉不开,估计得四五百公斤的吸力吧.
那位有这样的磁石,测试下1CM的距离能有多大的吸力
想让带铁器的人往门框贴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让带铁器的人往门框贴住?

要是这个目的的话 可以考虑做一个和门一样大的线圈,当带有金属物品的人从里面经过时,线圈的电感量发生变化,改变谐振频率而报警。

灵敏度比磁石高多了

网友:
弄个正玄磁台,几吨的铁都能吸的起来

网友:
那么麻烦干啥啊,买个成品磁力门锁就得了,几百公斤的拉力

网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磁力门锁

网友:
同样的磁铁量(磁能),面积大,薄,吸力更大,但吸力随距离衰减得更快。
面积小,厚,吸力小,吸力随距离衰减得慢一些。
对于门来说,只要拉得开,就不会在乎多拉那么几毫米。所以应该首选面积大,薄的。
对于你的应用,首先要考虑把磁路空气隙做小,才能达到更佳的性能。所以1厘米太大了,应该缩短到零点几毫米之内。磁铁背面的门框和门之间也要减少磁隙。磁铁要NS交替排列,磁铁背面要贴到连续的导磁性物质上。

网友:
关于如何解决磁铁吸引力的问题俺有个专利.........。
以前还为公司解决过类似的危难问题.............

网友:
你要说出你的具体目的啊